求助:LC滤波电路

楼主(2010-03-27):
我想问下LC滤波电路中电感和电容值怎么计算?输出电压是3.3V,最大输出电流是800mA。谢谢!

网友A:
请讲明输入电源的类型

网友B:
需要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网友C:
LC滤波,就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
LC之积,应该根据你要滤掉的频率衰减多少而定。此外,还需要考虑电感的直流电阻(会产生电压降落),电容的等效电阻。

楼主:
用的是1117-3.3V的电源,L和C的值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