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pic单片机了。仿真器用哪款好用

楼主(2010-03-27):
知道proteus也可以仿真。靠到最后做产品的需要调试,所以直接选择买款仿真器

网友A:
PICKIT3/ICD3,二选一。
实在有钱,REAL ICE。

网友:
icd3比较好

网友B:
pickit2目前最好

网友C:
手头多了一个ICD2,圆形的那种很漂亮。

网友D(2011-05-18):
个人感觉ICD3和Pickit3性能差不多,程序大时ICD3稍快,保护比较好。
Pickit3稍慢,插反可能烧坏,呵呵,但是便宜。

网友E:
个人感觉ICD3和Pickit3性能差不多,程序大时ICD3稍快,保护比较好。
Pickit3稍慢,插反可能烧坏,呵呵,但是便宜。
引用 网友D:

ICD3比PICKIT3功能还是要多一些的,官方以前有一个性能对照表,建议各位去翻翻。

网友D:
10楼说的对,功能要多一些,只是有些功能很少用到。
如果是单片机初学者,建议买ICD3。否则就无所谓了,呵呵

网友:
PICKIT3,或者ICD3,2的都不产了

网友F:
ICD3好 我们公司就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