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

楼主(2010-03-27):
(无正文)

网友A:
视不同用途而定评价原则

所谓“比较好”的,也得在此原则之下认定

网友B:
个人感觉,差分信号主要看重运放的CMRR即共模抑制比,所以这项指标应该很关键

楼主:
该信号是从电桥过来,而且信号在10mv~15mv之间,是温度信号。

网友C:
你在TI、ADI、MAXIM、NI网站上去查,很方便的,上面都有报价,虽然和你实际买到的价格不一致,但至少有个对比关系。

网友D:
可以考虑应用仪用放大器,性能较好

网友E:
我用过INA117,INA146,感觉还不错,仪表运放AD620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