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反激电源功率管Vds波形

楼主:
输入电压为AC220V。问题如下:
1、那40V电压是不是由漏感产生的?
2、峰-峰值428V怎么算出来的?
3、那个小阻尼振荡是由分布电容和漏感产生的?
4、周期长的那个阻尼振荡怎么产生的?
请教下高手!

网友A(2010-06-27):
MOS 是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B:
1、不是。是电路中分布电感(例如接线的电感)和分布电容产生的。
2、428V,是直流电源电压,加上次级反射到初级的电压。后者与你的电源输出电压以及变压器匝数比有关。
3、频率很高的小阻尼振荡不是变压器初级对次级漏感产生的,是初级侧各种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产生的。
4、周期较长幅度较大的阻尼振荡是变压器初级对次级漏感和分布电容(主要是初级绕组的分布电容)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