氦气球可以飞多高?

楼主:
美国爱好者的一个氦气球飞了22公里高,拍的照片许多人都看了,我在想,如果这个氦气球的材料足够坚固(不会爆炸),到底能飞多高就不再飞。会不会飞到同步轨道上去,这时岂不是相当于一个卫星?

网友A(2010-03-27):
除非外壳够结实,那样重量就恐怖了。

网友B:
唉,这关材料结不结实啥事啊,要想飞得高,主要的是初始体积要大,球体质量要轻,再装一个安全排气罚,边升空边排气,到了一定的高度,浮力等于自重,也就行了。同流层是极限了,不可能高很多。稍微再高些,大气密度已经不可能提供足够的浮力了

网友C:
不是22公里,而是22英里,一英里相当于1.6公里,22英里是35.2公里;
也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
而且,最终气球也是会爆炸的,不然相机岂不有去无回了?:lol

佩服这个老外的想法和实践,装置也就花了500英镑(5000来元),效果相当的棒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6256&extra=page%3D1

网友C: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sj/shbt/2010-03-25/78209.html

英男子用气球搭载数码相机上天 拍到太空中的地

成果:哈里森的气球到达了地球上空22英里的位置,在气球爆炸后,相机又能通过迷你降落伞毫发无损地回到地面。而哈里森则运用卫星导航找到了他的盒子。
  这个奇妙装置是这样的:先将相机放在绝缘罐中,再配置无线电发射机,然后把上述全部装在聚苯乙烯盒中,最后把盒子捆扎在氦气球上。这样他就能准确了解升空进展,并且在其通过降落伞落回地面时能够找到它。升空前,相机被设置为每五分钟自动拍摄一次。当气球到达地面上空35公里的时候,由于大气压力太弱不能维持气球中的氦气,它就爆炸了。聚苯乙烯盒从空中掉落,一个迷你降落伞自动打开。随后哈里森使用类似于车载卫星导航系统的GPS定位技术在离发射点80公里处寻回了盒子。这套装置费用预算在500英镑左右。

这是整个过程的详解图

 据了解,哈里森曾试图使用遥控飞机来拍摄自家房子的天空俯视图,但是失败了,那时起,他便萌生了探索太空的想法。在网上详细了解了高空探空气球后,于2008年10月制作了他的首个迷你“航空器”。这个航空器拍摄到了地面上空跨1609公里范围的图片,展现了地球的圆弧。随后他又往太空发出了12个“太空舱”。他说:“我的家人和朋友开始都以为我有点疯狂,但是慢慢地他们开始对我的成果感兴趣。因为这些照片可以打动一切。它们很美,人们以为它们可能要花上好几百万的代价,然而实际上并不是。”

天才哈里森和他的奇妙盒子。

    平流层:这是哈里森的奇妙装置拍摄到的图片之一。他的装置很简单,将一个普通相机,放在聚苯乙烯盒中,最后捆扎在氦气球上。
  据《每日邮报》报道,英国一名男子使用普通数码相机和一个氦气球拍摄出了超凡脱俗的地球太空图片,令美国宇航局也叹为观止。
  这名来自英国西约克郡的太空爱好者叫罗伯特·哈里森。他将他自制的奇妙装置从家里后花园升上地球上空35公里的地方,然后拍摄。
来源:国际在线

网友D:
氦气球……会不会飞到同步轨道上去,这时岂不是相当于一个卫星?

同步轨道远在大气层以外,幻想不成功~

楼主:
我想,按楼上的方式,做得好应能飞到120公里以上的高空,加上gps ,太阳电池,要是有个桨,就可控了,有点异想天开哈

网友B:
俺在3楼的说法有问题. 可能是用收缩性很好的橡胶气球. 35公里的高空, 大气密度只有海平面的0.78%, 也就是说气球体积将扩大约100倍(因为升得越高,气球的张力越大,实际上高度最高时,内部气压会比球外的大气压高一些)

如果设备及气球总重3公斤,气球在爆炸前的体积可达到300立方米以上.

网友A:
外壳不结实,早就爆了,还飞个莫斯?

网友E:
国内不让随意放飞高空气球,放飞要航空局批准。 楼主还是免了吧。 而且人多的地方放飞,最后掉下来,被人捡了也就永远找不到了。 国人的素质不适合搞这种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关键是掉下来,砸着人了咋办。。。。。。
在人多的地方飞,那个就成杀人凶器了。

网友F:
;P此事在天朝不可能发生

网友G:
只有几时公里,太小了,要是有几千公里,和地球半径有的一拼的时候,估计高空发射宇宙飞船,能省不少燃料。

网友A:
只有几时公里,太小了,要是有几千公里,和地球半径有的一拼的时候,估计高空发射宇宙飞船,能省不少燃料。
引用 网友G:

宇宙飞船是发射出去了,与此同时发射架高速pia向地球……

网友H:
“橡胶气球”???

高空气球是用薄而轻的材料制作的,基本没有弹性。其实在地面上看,高空气球根本就不是什么“球”,更象个非常大的塑料袋。在气球升空前,气球被横放在地面(很长)。然后充气(只充其体积的一小部分),通过一个移动的“滑轮”逐渐将一头释放。当气球离开地面时,根本称不上是一个“球”,而更象是一条腾空而起的“龙”。

高空气球能飞多高,取决于其大小和自身重量以及载荷。只要够大,原则上可以达到大气层和太空的交界处。至于气球是否会爆裂,则取决于达到最终平衡高度前气球能否撑得住其内外的压差,这完全可以根据设计意图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