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可控硅保护电路那个要好些?

楼主(2010-03-27):
大家看看这两个可控硅保护电路那个好用,我的电路不允许用RC保护,只能想出并个350V的双向抑制二极管

网友A(2012-06-28):
第一个好,因为rc电路可以组成高通或低通滤波器,滤波器用处就大了,选频、振荡、滤波、移相都用得着,而稳压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

网友B:
第一个好

网友C:
不一样的好处。

网友D:
我是一起用。

网友E:
不用RC的话,可以用MOV

网友F:
这个要看你的可控硅管使用在哪里的,如果是使用在低频的场合,那就是第二个好。如果是使用在很高频率的情况下,那就是第一个好。
原因有两点:1.瞬态二极管的频响很差,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不能很好地吸收杂波;2.由于瞬态二极管都受功耗的限制,所以在高频情况下,很容易过荷造成瞬态二极管击穿掉。

网友F:
如果是220V 50Hz的工频的话,对于大功率来说,第一个效果好;对于小功率来说,第二个效果好。

网友G:
那要看控制的是交流还是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