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DK3.8中,用JLink v8 与Smart2200无法连接成功

楼主(2010-03-27):
各位亲爱的工程师:
      本人在MDK3.8中,用JLink v8 与Smart2200无法连接成功,总是报错,出现如下错误 :  RDI-Error 5: RDIError_DataAbort (Addr:=0x00000030)
              RDI-Error 5: RDIError_DataAbort (Addr:=0x00000034)
              RDI-Error 5: RDIError_DataAbort (Addr:=0x00000038)
              RDI-Error 5: RDIError_DataAbort (Addr:=0x0000003C)
              RDI-Error 5: RDIError_DataAbort (Addr:=0x00000040)
              RDI-Error 5: RDIError_DataAbort (Addr:=0x00000044)
              U $
              ^
              *** error 122: AGDI: memory read failed (0x00000044)
本人有两个问题:1》用Jlink + MDK keil  ,与SMART2200连接,有没有人成功过?以此来确定是否是板子问题 。
                      2》Jlink v8与周工的板子连接,在设置JLINK 驱动的时候,周工的CUPPACK上的芯片是LPC2220,我用其他型号的芯片替代,如:LPC2214,LPC2210可以替代吗?因为LPC2220的芯片,在我设置JLink V8的驱动时找不到。
                   3>>如何检测我买的Jlink v8 是完好的。我用自带的Jlink V8 的DOS测量,显示没有问题。
                  4》请大家给我些有建设性的意见,谢谢各位。

网友A:
买Jlink v8 应该有使用说明及售后服务应该联系他们。

楼主:
买的是D版的,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打电话给周工的人说可以用JLINK来调试。但是我的问题总会出现如上面所述,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把内存清楚干净还是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