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买的AVR芯片烧不了程序呢?

楼主(2010-03-27):
今天研究atmega8时把熔丝设置成外部晶振(原来是内部8M的RC震荡),结果接上外部晶振不工作,ASPISP编程器也识别不了这个芯片,熔丝也改不回去,真是郁闷啊.我这学习AVR单片机才两天,刚写了个流水灯,怎么就遇到这事呢,网上搜了下好像是锁住了,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弄好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什么简单办法解锁

网友B:
熔丝位错误?我和你一样刚学就遇到这样的情况,看了一些资料说是外加有源晶振可以,或试下JTAG烧程序,我感觉麻烦就又买了块,这样对刚学来说比较好,花几个钱就行了,以后学好了再弄别的,要不在这上耽误的时间太多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估计是被改成 “外部时钟”而不是“外部振荡”,我一般这样,
找一个好的MCU(任何品牌)写个小程序,从任一IO**替输出0101010101......,
这个MCU就相当于有源晶振了,把此IO口接到M8的时钟输入端,OK,MCU又开始工作了。

网友D:
教给你一招,要用STK500进行高压编程才可以,ISP是没有办法再去弄回来了

网友E:
楼上几个办法都可以

熔丝设错没关系,将错就错再恢复

网友F:
楼主的学习效率真的很高啊

网友G:
新买的就敢随便搞啊

网友H(2010-05-05):
一般都是选择外部时钟了,有时编程中出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用有源晶振或者其他单片机的时钟信号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