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数字信号在板间传输问题

楼主(2010-03-27):
本人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1、如果两块板之间需要传输数字信号,它们之间通过自己设计的底板互联,请问对数字信号的最高速率有限制吗?
2、在A板(发送板)输出端、B板(接收板)输入端是不是都需要加驱动芯片?如果加了驱动芯片,如74AC16244是否会影响传输速率。
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信号速度和传输距离
距离较远却还想走高速信号的...最好用低压差分的方式,低速且比较近的一般来说不用考虑那么多,不放心的话上示波器看看实际波形,反射比较厉害的话注意下阻抗匹配

楼主:
那请问,多少兆算高速信号呢?
我两个板子之间间距比较小,底板上接插件间距大概10cm,板子上信号线到接插件的走线长度现在还确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