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多级菜单的实现

楼主(2010-03-27):
各位前辈:大家好!
    请问怎么实现多级菜单。我现在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在开机后会进入一个主菜单,然后在主菜单下有四个子菜单,子菜单下还有一级菜单,请问这个一般是怎么实现的呢,还有一个问题用LCD显示屏,怎么刷新这些显示数据呢,我现在实现的方法是用图形的方式取字模,但如果这样的话需要很多的空间来存放图片代码,请大家指点一下,最好能提供一些参考例子,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刷新显示数据----写入空格符再写新的数据;
多级菜单的网上例子很多的啊

网友B:
LCD显示的代码应该也很多,下个代码看下,参考下别人的做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