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仿真的错误分析

楼主(2010-03-27):
Loading presynth.testbench
# ** Error: (vsim-3033) C:/FPGA/get_add0/component/work/get_add00/testbench.v(55): Instantiation of 'get_add00'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testbench
#         Searched libraries:
#             C:\Actel\Libero_v9.0\Designer\lib\modelsim\precompiled\vlog\proasic3
#             C:\FPGA\get_add0\simulation\presynth
#             C:\FPGA\get_add0\simulation\presynth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谢啦

网友A:
.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是地址和你的东西不对应吗?

网友B:
不知道,只好帮顶

网友C:
估计是哪个变量没有定义好

网友D:
系统工程建的有问题?

网友E:
把工程项目贴上来,
应该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