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ARM S3C44B0通信

楼主(2010-03-27):
现在有ATMEGA128 与ARM S3C44B0之间通信,距离有2米左右,
用什么通信好呢?RS232好,还是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当然ATMEGA128是5V电平,ARM S3C44B0是3.3V电平

网友A:
232拖2米...速度慢点到算了,要是要求19200或以上波特率就危险了,因此推荐RS485,算是标准了,接线又简单...如果嫌麻烦也可以用RS422,后者在程序上可以不加任何修改直接用RS232的,就是线多点,接口电平方面不必担心,232和422/485本来就是电平转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