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产品的一些问题,苦恼了我好久了

楼主(2010-03-27):
最近在做一个手持式设备,测温方面的,其中电路上要用到基准源(2.5V),另外系统要有低电量提示功能,基准源芯片很多,像性价比较高的TL431就可以实现,但是这种芯片的输出电压会随着电源电量的下降而下降,另外运放的供电也要求稳定,因为放大的信号来自十分微弱的传感器。而电池是普通的9V碱性电池(1000mah),特别是低电量提示方面,我开始想到的是比较器,但是基准源怎么确定,用开关电源芯片吧,太贵另外会带来纹波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TL431输出怎么变?
我估计是TL431的静态电流太大了,去买静态电流ua级的

网友B:
1. 采用TL432代替TL431, 这样的话静态电流会比较小,但需要加外围电路(注管脚分配会和TL431不同,基准电压为1.25V)。TL431是会随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变化的幅度会有十几mV左右。
2. 你不是有2.5V的基准了吗。为什么还要其他基准呢?
偶最近比较闲,支持你一下。

网友C:
考虑那么多干啥???只要没有原理性的错误,直接上!到时头疼医头,脚疼治脚(馊主意)hehe

网友D:
哈哈,顶楼上——这样几经周折后,水平就上去了......

网友E:
2级431

网友F:
这个检测对基准源稳定性要求不高吧  降点就降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