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809采集硬件遇到问题

楼主(2010-03-27):
at89c51与adc0809,晶振12M,单片机ALE直接与ad0809 CLK相连,以前试过可以实现
现在  用protues仿真程序没错误,但用硬件实现出现采集0~5v电压时,0和5v显示0和255正确,但中间的就不准确,不知道为什么?请牛人指导 ,谢谢

网友A:
采样0-5V还用分立的ADC:L

网友B:
这个过时了吗?我也在用这种AD

网友A:
用带内部AD的就行啦,外面挂一个烧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主要是设计没经验,这么做有很大弊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内部AD的单片机能推荐几种吗?

网友A:
这个版块就有呀,10bit ADC,±1LSB,MPC82G516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做的弊端就是ADC0809都是翻新,不知有没有停产,外面多连一个元件就占用了一部分PCB,多走了很多线容易发生各种问题外还增加了EMI,功耗等等,除非特殊应用外还是用内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