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连接上串口通信就正常,断开就异常

楼主(2010-03-27):
JTAG连接上串口通信就正常,断开就异常。
ATmega16,用串口调试助手。如果JTAG接口接上仿真器,串口通信就很正常,哪怕是仅仅是接上,仿真器电源关掉,仍可以正常的通信,可是只要是将连线断开,通信就不正常了,调试助手的接收区有时会显示调试助手发出的那个数据、有时会显示一个乱码、有时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地线异常?开路?
肯定是RS232的接线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吗?检查了好像查不出来

网友B:
没经验,不知道了

网友C:
2楼正解,估计是共地的问题

网友D:
这个肯定是硬件上有问题,耐心查一下

网友E(2014-04-25):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纠结。。。

网友F(2016-06-12):
朋友,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你解决了吗?最后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