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还有没有必要?

楼主(2010-03-27):
鄙人是学生,想买万用表,数字的肯定要一个。但指针的比如mf47不知道有没有用武之地?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有用,不过你已经决定一定要买个数字的了那再买了指针的就没有特别必要了

网友B:
经验的积累过程中,不同万用表的作用不一样的。
比如几Hz波动的信号,用数字万用表测试,一头雾水,用指针万用表测,反而能看明白。
使用过程中要明白仪器的测试原理。

网友C:
一块万用表,一台示波器,足够了!

网友D:
有用,在维修时是必须的。指针万用表可以提供大电压、大电流来打开光耦。

网友E:
基本没用,多一个东西占一个位子。
楼上说的可以用数字表2极管档实现(3v/1ma),或用其它东西实现。

楼主:
有道理。。。我先买个数字表吧,指针的到了需要的时候再说。还有真想买个示波器,唉。。就是太贵了,等我工作了一定买一个。还好学校里这些仪器都有。。。。:P

网友F:
肯定用数字表了,推荐买好点的

网友G:
买个掌上示波器最爽

网友:
如果你以前没用过万用表,最好先买个指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