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平台搭建说明书

楼主(2010-03-27):
MTK平台搭建说明书
MTK平台搭建说明书        1
1.1.        安装第三方工具        2
1.2.        检查编译环境        2
1.2.1.        编译命令        2
1.2.2.        编译过程中的日志信息        3
1.3        编译模拟器        3

安装第三方工具
        首先要安装编译器ADS v1.2,安装目录为C:\Program Files\ARM,版本应该是842以上版,如果版本不够,需要将升级的软件包解压,拷贝到C:\Program Files\ARM\ADSv1_2的目录下,注意压缩的7z工具要安装442版本。
        然后需要安装perl的编译器,推荐安装ActivePerl 5.6.1.版。
        安装 MinGWStudioFullSetup-2_05.exe 将生成的目录中的MinGW这个文件夹拷贝到 项目文件夹下的tools文件夹下

MinGW是指只用自由软件来生成纯粹的Win32可执行文件的编译环境,它是Minimalist GNU on Windows的略称。在基本层,MinGW 是一组包含文件和端口库,其功能是允许控制台模式的程序使用微软的标准C运行时间库(MSVCRT.DLL),该库在所有的 NT OS 上有效,在所有的 Windows 95 发行版以上的 Windows OS 有效,使用基本运行时间,你可以使用 GCC 写控制台模式的符合美国标准化组织(ANSI)程序,可以使用微软提供的 C 运行时间扩展。MinGW 官方网站为 http://www.mingw.org实际上 MinGW 并不是一个 C/C++ 编译器,而是一套 GNU 工具集合。..

        安装msys,同时也需要将msys目录拷贝到项目文件夹下的tools文件夹下
MSYS:Minimal GNU(POSIX)system on Windows,是一个小型的GNU环境,包括基本的bash,make等等。是Windows下最优秀的GNU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在有的mtk06b的release版本可能在项目文件夹下的tools文件夹下已经包含了mingw 和 msys这两个文件夹,就不用再拷贝了.

检查编译环境
        编译环境搭建好以后,在Dos环境中的工程目录\tools\目录下运行chk_env命令检验编译环境是否搭建成功。如果有问题的话需要做相应的处理。

        当环境搭建成功时,输入命令会显示如下信息.

        Perl installed. => [OK]
        sh.exe shall not exist in path. => [OK]
        C:\Progra~1\ARM\ADSv1_2\Bin\tcc.exe shall exist. => [OK]
        C:\Program Files\ARM\ADSv1_2\Bin\tcpp.dll modified time shall later than 2/9/200
        2. => [OK]
        make.exe modified time shall later than 18/6/2003. => [OK]
        MinGW\bin\gcc.exe modified time shall later than 7/8/2003. => [OK]
        MSYS\bin\make.exe modified time shall later than 9/7/2003. => [OK]
        .\plutommi\Customer\ResGenerator\7za.exe modified time shall later than 1/1/200
        3. => [OK]
        Build environment is ready!

编译命令
        编译环境搭建成功后,运行以下的命令进行编译。
        MTK平台编译命令的基本格式如下:
        make  action [modulename]
        action的值有以下几项:
        new、update、remake、clean、resgen、codegen、viewlog、emigen、emiclean
        其中第一次使用需要在dos命令行中,含有make.bat的目录中执行以下命令:
        make new   清除并全编译
        当只修改某个模块的文件时只需执行:
        make remake 模块名(init、sms等)    编译链接生成bin文件和resource.dll文件
        其他的action参数解释如下:
        update                                扫描、编译并链接,会只编译那些修改过的文件。
        clean                                清除编译生成的文件
        c,u                                        clean then update
    c,r                                        clean then remake

编译过程中的日志信息
        执行编译命令后,在工程目录下生成一个build文件夹,这个文件夹中包含所有模块的.obj文件、最后生成的.bin文件和编译时的日志文件。如果编译出错,可以通过日志文件来查看错误信息。

        在编译成功后,会在build文件夹中生成一个.bin的文件,同时会将资源文件拷贝到对应的目录下。

编译模拟器
由于06b 和 07a的版本的模拟器生成的方式差异比较大,因此需要分别介绍一下
        1 06B版本的模拟器生成

        首先,使用VC打开工程目录\plutommi\tool\QMMINWSimulatorV2文件夹下的.dsw文件,编译,生成QMMINWSimulator.dll
        然后,使用VC打开工程目录\ plutommi\tool\MoDisUI文件夹下的.dsw文件,编译,生成MODIS_UI.dll
        最后,使用VC打开工程目录\plutommi\mmi\目录下的PixtelMMI.dsw文件,先单独编译ResourceDLL files,在该目录的Debug文件夹中生成mmiresource.dll然后编译整个工程。编译链接成功,即可运行模拟器。

        2 07A 版本的模拟器的生成

        首先,在dos环境中的工程目录下,如果是第一次生成模拟器,那么请输入make  new_modis 这个命令,在项目文件夹下有一个modis 文件夹,当这个命令正确运行以后,会在改文件夹下面自动生成一系列模块的文件夹.主要是生成相应模块的vc 工程文件dsp文件,
而同时修改vc 项目环境文件MoDIS.dsw 文件
    当在dos环境中改命令成功执行以后,打开modis.dsw文件,然后就可以编译,生成07a的模拟器.

网友A:
言简意赅,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