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的4 层 PCB板,请求拍砖.

楼主(2010-03-27):
刚layout的4层板,感觉lay得不好,但又不知道怎么改,肯请大侠指点一下.

top

bottom

L2

L3

网友A:
转以太网的小板?
右上方的大圈圈是怎么个意思?装配钉直接拧到GND上?这小板装在金属壳里?

直观上看板子的中心偏左了……
L3层拿来走线了?内电层只覆地?

楼主:
不是,是摄像头的小板.
大圈圈就是上螺丝钉的.

cmos已经固定了,周边的元件只能摆在旁边,这样紧凑点吧
L3走些频率高点的信号,和电源.
LS的意思是L3做电源层?觉得电源走线也很少,所以没有做电源层.

网友B:
是不是走得太边缘了?

网友C:
好奢侈啊,要我肯定用两层的。

网友D:
两层应该可以把, 右边一点线都没有..   制造PCB的工人一定很开心

网友E:
这么简单的电路,有必要用四层的吗?除非是钱多了……

楼主:
用两层怕EMC过不了啊

网友F:
板子的空间很充足,布线没必要离边缘太近,最好保持1MM,做四层板有点小浪费

网友:
呵呵,是有点奢侈了啊

网友G:
有个错误:隔离带不能串线  这样串线的回流可能会不好

网友H:
你们公司真有钱,需要人的话叫我,这板我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