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3-28):
大家好!
我在使用mdi_audio_play_string()或者mdi_audio_play_string_with_vol_path()播放一段音频剪辑,当播放到一半的时候,来电话了,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播放,我不接电话,直接挂掉,这个时候,我本来没有播放完的音频,不继续播放了。
我想做到,当挂掉电话后,能够自动的从刚才被打断的地方开始播放,如何做到这一点?谢谢!!!

网友A:
MTK平台程序造成手机重启是很正常的事情。你需要在你的程序里加入来电处理。 关于如何定位问题,可以参考下这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5d2bb0100hycw.html

网友B:
在使用接口mdi_audio_play_file_portion_with_vol_path()播放文件的时候,已经参考系统播放器了,但是不很成功,具体请参考下面的链接,并请指点,谢谢!!!
http://www.devdiv.net/bbs/thread-23791-1-1.html

网友C:
哇,楼主好厉害,我也要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