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3Mhz无线通信的天线

楼主(2010-03-28):
我看网上的都是用弹簧天线或者SMA接头的天线

请教下各位,能否用贴片天线?比如在淘宝上搜到的这个?
rainsun 433M AN1603-433 陶瓷天线 贴片天线 16*3.0

CC1101不加PA楼层穿透性怎样?

网友A:
贴片的天线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B:
SMA接头的外接天线可选择较高增益的天线所以效果是最好的,弹簧天线一般都比贴片的好,但贴片天线也有高增益的只是价格比较贵。
对于穿墙,实际意义上并不是穿透墙壁而是绕射或衍射,所以很难说CC1101的绕射能力,一般如果位置好的话10dBm输出能穿越2到3个楼层,仅供参考。

楼主:
想要做手持的发射设备,但是外接个很大的增益天线确实不好看,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

网友C:
手持设备用小弹簧天线吧

网友D:
1100我们最新测试穿透8层楼

网友E:
看项目需求

楼主:
手持设备用小弹簧天线吧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你这里有小弹簧天线吗?
去你的淘宝店里看了下好像没有哦!!我做的手持设备要想手机这么大小的!呵呵呵
能够穿透大楼,3,5层还是基本要求的,麻烦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1100我们最新测试穿透8层楼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们加PA了吗?天线用的是什么天线?

网友C:
没有小弹簧天线
可以找厂家给你打几个样先测试评估一下

网友D:
请问你们加PA了吗?天线用的是什么天线?
引用 楼主:

没加PA。天线SMA天线。

网友D:
弹簧天线我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