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相位补偿电容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0-03-28):
请问划红线部分的相位补偿电容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是在这里补偿,该电路为什么在这里会有相位损失?谢谢

网友A:
这两个电容引入了一个零极点对,提高这个地方原有极点的频率
可以参考模电教材上反馈放大电路的稳定性这一节
运放内部是一个两级放大器(不考虑输出级,通用运放这级没有高阻结点),现在外部又多了一个放大级和一个功率级,要控制这个放大级的极点频率大于运放的GBW的两倍才能保证稳定
添加补偿的点一般选择高阻结点

网友B:
个人看法,感觉那两个电容是加入了一个极点,降低主极点频率。如果分立放大电路那部分的极点频率很高,那么整个电路的相频响应曲线应该和OP放大器的相频响应曲线差别不大,又因为分立器件的放大电路中有电压放大,在不改变OP放大器相频响应的前提下提高了增益,增益带宽积增加了,电路就可能不稳定了。所以我感觉那两个电容构成的极点频率应该远低于OP放大器的主极点频率。

楼主:
书上是这样讲的,我后面才看到的。运放的内部电容是针对运放单独使用时设计的补偿电容,这里增加了外部增益电路使之不稳定。电容的作用是使之对于起作用的高频范围内使集电极交流接地,使增益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