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车的刹车制动有什么好方案木有?

楼主:
准备搞ADI的那个比赛,做个单目视觉的系统,然后放到玩具车上做辅助驾驶

辅助驾驶系统主要是在检测到前方有障碍物时,系统控制制动系统,让车减速或者停下来

汽车用遥控玩具车来模拟

但是刹车系统不知道怎么做好

一般的玩具车貌似都木有制动系统吧

谁以前搞过,或者有好的方案推荐一下哦

楼主(2010-03-28):
居然没人理俺么?

早知道发到水版啦

现在我自己给弄到水版去:victory:

网友A:
带电子制动的全桥(可以当上两臂关闭时下两臂同时导通)

网友B:
能耗制动....

网友C:
我知道工业上有一种小型的刹车器,10V直电加入时,好像是500mA左右的电流,刹停一部玩具小车不会有问题。

如果楼主认为有用的话,我去找些资料。(抱歉资料不在手上。但我记得仓库里应该有几个样品,以前我玩过)。

体积不大,像我们吃的马蹄大小。厚度也差不多。 如果你留心,二手机械市场有很多,每个的零售价6-10元左右。

网友D:
逆转就刹车.

网友E:
老大。你要做个多重的玩具车?要开到多快?貌似普通玩具车的质量和速度还不足以用到制动吧?

网友F:
:L 这么傻的车还叫智能车...           Y的见障碍物原来就不动啊...咋不转弯啊.

网友C:
我上面提到的资料来了:

日本拆机件,清洁后几乎是全新。吸合电压:10V,吸合电流0.5A。无极性,随便接正负电压均可。主体直径19mm,主体长度16mm.行程2mm.

楼主:
:L 这么傻的车还叫智能车...           Y的见障碍物原来就不动啊...咋不转弯啊.
引用 网友F:

靠,BS下

公路上开的车,要是前方有车抛锚或者别的障碍物,可以随便拐弯么?!

哥就是要让她在安全距离内,安全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