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的温度传感器板子设计

楼主(2010-03-28):
昨天和今天都在找关于STM32F103的温度传感器板子设计,可惜没有在 STM32F103中找到,请大家帮忙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昨天和今天都在找关于STM32F103的温度传感器板子设计,可惜没有在 STM32F103中找到,请大家帮忙给点提示!谢谢!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在问什么?

关于STM32F103的温度传感器板子设计?在STM32F103中找?

楼主:
STM32F103上有温度传感器,我在STM32F103板块没有看到关于写温度传感器的

网友B:
温度传感器不需要外接?

网友C:
STM32 片上自带一个温度传感器,不过  以前玩过,很不准!

网友C:
在ADIN16, ADIN17

网友A:
STM32F103上有温度传感器,我在STM32F103板块没有看到关于写温度传感器的
引用 楼主:

STM32F103板块是什么?

网友D:
很不准吗,没用过,也不清楚它的测温原理

网友C:
看他的英文版的手册

网友E:
那是内部传感器,一般情况是要用来在内部RTC修正用吧,因为芯片本身就发热,怎么能用来测室温呢=。=

网友F(2014-03-03):
查查看温度传感器STLM75相关例子

网友G:
看下AD部分的手册吧,需要矫正的,不然很不准,玩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