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开机,但是奇怪的问题请教春阳大哥

楼主(2010-03-28):
非常感谢春阳大哥的耐心指导!今天终于开机了。但还是有两个疑问:
1、没有加SIM卡,也没有加滤波电容,就是手动将MC55的IGT拉低大概2---3s的样子,VDD灯亮,SYNC一闪一灭(亮600ms,灭600ms),也就是说MC55启动了,这事为什么呢?因为软件部分已经按照时序要求改写了,难道时序是要求EMERGEOFF为周期信号后,再将IGT由高阻拉低2s的样子,再拉为高阻才能触发吗??
2、在上述MC55开机的情况下,为什么SIM卡的输入电压引脚CCVCC电压为零呢??检查了SIM卡的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呀!有一次无意中触发的时候,测得CCVCC电压为2.89V。
3、更换了新的MC55模块后,CCVCC电压正常为2.89V了,但是SYNC的LED灯一直不亮,手头只有这两个模块,会不会是模块的问题??

返回列表

网友A:
sync亮,得需要AT命令吧,多看看手册

楼主:
楼上所说的是指的是登陆网络的时候吧,需要用AT命令。那时候亮是75ms,灭3s的样子,数据手册上面所说的是模块触发的时候,SYNC就应该是600ms亮,600ms灭。

网友B:
未加SIM开机后会报错,这时所有网络相关指令均无法操作,测试时必须加SIM卡,哪怕是已不能使用的,事先先用手机验证一下是否可以附着到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春阳大哥,开机问题解决了,是模块问题,买了一个新的模块就能正常工作了,但是发AT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接受不到任何信息,还有个问题就是模块的触发,必须要用手动触发,软件触发还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动触发之后,SYNC开始600ms亮,600ms灭,大约这样闪烁2--3分钟的样子,75ms亮,3s灭,这样亮灭3个回合就又600ms亮,600ms灭,然后重复上面的情况。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