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屏移动的疑问

楼主(2010-03-28):
我想编个移动屏程序,我设计出来的是每隔一段时间移动一个字,所以就有闪烁的现象。请问怎么能使屏幕连续的移动?

网友A:
好像有些LCD自带滚屏效果的--------

如果刷新快的话,应该不会有闪烁啊-------

楼主:
我用的就是自带滚屏的,可是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滚,我想要连续的滚动。

网友B:
连续的滚动可以改一下打点驱动就可以了,有的自带字库LCD是不支持的

楼主:
我也想了用点驱动的 好麻烦 什么时候得花点时间做一下

楼主:
请问点驱动的大概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C:
应该是以点阵方式直接写显示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