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老师一个关于放大电路工作稳定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03-28):
小弟是初学模电看的是康华光的书,我现在看到放大电路工作点稳定这一节实在是迷惑的很,恳请各位老师给个解答。
      书上说温度升高会影响Vbe,Icbo,β,从而导致Ic增大,使Q点升高。
      对于其中的Vbe怎么影响的我看了好多遍都不怎么理解,
     书上说,温度升高会使Vbe下降,而Ib=(Vcc-Vbe)/Rb 所以Ib会增大!
     但是从共射极电路的输入特性曲线来看,Vbe下降分明是会导致Ib下降的啊,
而且在本节后面给出的 射极偏置电路 它稳定q点的方法恰恰是 通过使Vbe减小而达成的,过程如下 Ic 升高 → Ie 升高 → Re上压降增大 → 导致 Vb- Ie*Re=Vbe 减小,从而使Ib减小从而达到稳定的目的。

我就想问 ,因为温度升高导致Vbe下降而使Ib从而导致Ic增大,后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是使Vbe下降使Ib下降 ,从而使Ic 下降,这不是自相矛盾么,难道一开始的 Vbe下降就不能使Ic下降么?????
    我有些激动,打的有点乱不知道各位老师能不能看明白。。。。

网友A:
两个“下降”不能混为一谈,第一个“下降”是指导通条件的电压下降(原来导通是0.6v,温度升高了,0.5V就导通了,于是基极外部电压相当于增加0.1V,Ib自然增加大致Ic B倍增大),第二个“下降”是指实际导通条件下(假定现在已经是0.5V导通),通过反馈电阻使这个0.5V下降而使Ib下降。

网友B:
温度升高,电子-空穴对增加

网友C:
输入特性曲线是建立在Uce不变的情况下的一条线,这和输入回路的负载曲线不一样的

网友D:
呵呵,一个是导通电压下降,一个是实际加在基射间电压。导通电压降了,实际基射间电压不变,电流就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