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时输出12v,24v电源方案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8):
现在手边有一小项目,用一个电路,要求这个电路产生两种电压,分别是12,24v,功率大概在10w左右。输入是220v,当然范围远快越好!
考虑了一下,有以下几种方案

请大家指教啊!

1,利用可控硅调压电路,调整变压器输入电压,变压器输出电压再经桥式全波整流电路,输出12,24v电压

2,输入电压不变是220,调整输出电压,同样经过桥式全波整流电路后,经过三端稳压芯片,输出12,24v

3,利用可变变压器,输出12,24v

4,设计一款开关电源同时输出12,24v

请大家说说自己的意见吧,我还是菜鸟,正在成长,欢迎批评,拍砖!

网友A:
开关电源吧,买两个都合算.  精度好,独立可调.
如果看重成本就买一个单路输出的24V,然后自行ldo或buck得到12V.指标可以.
或者直接买一个双输出的,但是这个方案指标相对最差.

网友B:
用开关电源吧,简单的反激就能达到你的要求,还是全电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