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发帖时画电路图

楼主(2010-03-28):
如何在发帖时画电路图

网友A:
一边发贴,一边画电路图,就可以了。
Windows是一个多任务的操作系统。

:victory:
光速逃……

网友B:
吧图片直接贴 上来

多好!!!

网友C:
先把图画好,转成允许的gif、png,jpg等格式,发帖时贴出来。

网友D:
先用画图软件把图画好,然后用QQ截图键截图,保存后上传就可以了。
QQ默认截图按钮:Ctrl+Al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