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的7805输出端测得为0.6V?

楼主(2010-03-28):
请问st的7805输出端测得为0.6V?和输入电流有关吗?输入电压为12V。是不是7805坏了?

网友A:
输入输出接错线了也不会是.6v,坏了

网友B:
输入输出接反了

网友C:
先看看是不是接反了,我觉的应该是坏了

网友D:
弄个好的7805试下就知道了:D

楼主:
手头就是没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