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C程序设计>>实验板

楼主(2010-03-28):
首先声明以下几个问题:
1、开此帖并非为了给哪一本书做广告,只是为了记录细读一本入门级书籍的全过程,找出原书中的各种错误并加以修正,让同样的初学者不在错误码处打转,同时对书中不明之处也会发到网上请老前们指点。

2、在此先感谢聂忠强老师为国内广大的单片机爱好者提供了ISP下载软件和硬件电路。

3、依照书中电路图我稍加改进自己制做了一块与该书配套的学习板(我现在特后悔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块板),有需要的兄弟可以跟我要,当然要补我小小的成本和手工费。如果经济允许的兄弟还是到本书作者网站上买他们自己的开发板吧。

4、为了更好的解决书中遇到的问题,我同时开另一帖将问题置于其中,希望前辈们多多指教哦。

楼主:
上个月有空于是翻起了周兴华老师的《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C程序设计》老实讲这本书有大量的例子很适合单片机初学者用,因为我认为学单片机更注于实践,如果没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光靠看理论书籍是没办法学会的。于是我决定细读此书,但却发现大量的例子如果没有实验板的话只能是照字念经,根本没法照书中的例子一步步学。
于是我有了自己动手做一块板来配合学习的念头。

楼主:
我详细地研究了书中提供的电路图

楼主:
书中电路图所画ISP下载电路

楼主:
这是原书所使用的ISP下载软件,本人因为手头没有DownloadMcu下载线的硬件电路,于是采用了聂忠强老师的Easy 51Pro下载线,并且聂忠强老师的Easy 51Pro下载线我手工焊接用了这么久一直没出现问题,就是支持的器件比较少而已,不过对于初学者来说已经足够了,而且Easy 51Pro下载线硬件电路简单。

楼主:
这是我的实验板上采用的Easy 51Pro下载线的电路和软件界面

楼主:
板上的下载插口
其实只需要要用6针,但是为了跟随原书我还是同样采用了10针的下载插座
注意第一针的位置。

楼主:
这是原书的2种液晶屏接口电路

楼主:
我觉得这两个液晶屏接口电路都不是很完善,首先就是没有背光灯的限流电阻,其次是没有对比度调节电阻,而这些在液晶屏的datasheet中都是有的,于是我将先书中的电路进行了修改,修改结果如下:

楼主:
这是原书提供的实验板板上的单片机I/O口扩展插针

楼主:
我觉得将单片机的I/O口扩展插针置于一边不但布线麻烦而且接插起来也不好分辨,还是不放在两边好处理。这两排插针我研究了书中的图片,在PCB板应该是放置在IC插座的右边的,于是我在这里将它拆成两个单排插针。并将它们的位置对换以维持跟IC一致。
布板的时候我将它们放置在锁紧座两边。

楼主:
这里原书中的蜂鸣器电路好像有点错误,请高手指点......

我的分析与做法:
书中原理图画的是三极管Q1  8050   用的元件符号是PNP管,
但实际上三极管8050是NPN管啊。到底是元件型号标错还是元件符号用错呢??
我分析了一下电路,这里用PNP管是对的,也就是说是元件型号标错!!!
我选了常用了常用的PNP管9015代替。

网友A:
支持一下LZ。
用这种读后感+日记的方式,方便后来人,有问题也好问。
从电路上必定是用PNP管。这类书上有些小错误是难免的,因为没什么像样的校对人员(一般是手下的学生给校对),自校时一般也是一目十行看不了那么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你是我的第一个支持者,谢谢

楼主:
下面说一下原书电路板上的电源电路:
原书的电源电路极为简单,就一个DC电源插座加一个LED灯指示,LED串了一个限流电阻。 我觉得这样的电源电路过于简单,而且新手大部分对电路还不是很精通,万一哪个不小心拿一个高电压的DC充电器插上去那不是很容易烧芯片。

我对原书电路做了修改,见正面图片:
我加入了一个电源开关K1(原书板上连一个电源开关也没有,真汗!!)、还加入了一个电池插座和2针的短路块插针。

在开关后面的电路中我串接了一个可以电压指示电路,用分立元件搭建的,可以提示电压值低于多少伏了。因为我觉得做为一块实验板又要连着下载线又要连着电源线好乱,不如采用电池供电好,而用电池的话会经常碰到电压下降了还不知道。对于聂老师的那条下载线当芯片电压低于某一点时会出现不能正常下载的情况,新手常常遇到不能下载又不知道是电压低的,于是在排查时花了好多时间。希望有在用聂老师下载线的新手注意这个问题。

电压指示电路后面我加装了7805、肖特基二极管、电感和电容,目的只是为了让电源更纯净。

对了补充说一下那个J1 DC插座的:
那是一种带切换开关的插座 ,下面有三个脚,一个接正极,一个电源的负极,还有一个接负载的负极,当电源线头没有插进插座里面的时候,两个负极(电源负极和负载负极)是接触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负载的负极接上了电源的负极了,这个时候电路接通;而当电源线的插头插进插座以后呢,两个负极(电源负极和负载负极)就分开了,也就是说负载的负极和电源的负极分开了,而且分开后的电源负极是跟插进来的电源线的插头的负极相连的,如果电源的负极插的是电池而插进来的电源线是一充电器的话可以在断开负载负极的同时给电池充电。

在这里我做了一个短路跳线块JP8可以将两个负极强行接上,如果在做实验的时候刚好电池没电了就可以用充电器给板子供电以继续做实验,还可以一边给电池充电。当然也可以把电池拨下然后用充电器给板子供电。这样的设计就可以保证只要有电池或者充电器在身边就可以用板子了。

网友B:
不管是不是书托,匠人都要支持这种帖子。

网友C:
顶个先,回头再看看这本书

楼主:
谢谢匠人:)
我真的不是书托
我争取每天都来更新本帖吧

楼主:
现在来说说原书电路图中最让我郁闷的问题,数码管显示电路
1、一般的数码管不外乎共阳或者共阴,但原书的电路图里面我看不出所用的数码管到底是共阳的还是共阴的,请有经验的兄弟帮忙看一下,见下面的图片。
2、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数码管的公共端,如果数码管的全部8个段(7段数码管包括小数点的话共8个段)全部亮的话那么那个驱动公共端的I/O口不得称死啊。

网友D:
哈哈 我也在看这本书  感觉编程风格值得学习 也发现书里边有一些错误

网友E:
19楼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我也不知道,那是原书里面的电路

楼主:
呵呵,楼上的兄弟一起玩吧

//======================

根据经验数码管公共端的驱动一般简单实用的方式是用三极管,但是现在这里原书看不出共阳还是共阴,没办法只能从源程序来反推,毕竟程序是依据硬件来写的。

//====================================
下面是推导过程:

楼主:
1、根据原书P45页所写(具体见下面图片P45-1)控制数码管各个位的公共端分别是:
个位:0xfe 即#11111110B
十位:0xfd 即#11111101B
百位:0xfb 即#11111011B
千位:0xf7 即#11110111B
那么公共端的控制应该是低电平亮,即是0亮1灭0 ,也就是说数码管是共阴的

2、根据原书P45页所写(具体见下面图片P45-2)数码管字形码推导:
0x99  #10011001B
0xb0  #10110000B
0xa4  #10100100B
0xf9   #11111001B
0亮1灭,即字形码那边的控制也是低电平亮
也就是说数码管应该是共阳的

//=============================
那么数码管到底应该是共阳还是共阴呢,原书到了这里发生了矛盾

网友F:
看上面的图,觉着数码管无论是共阴还是共阳都行。因为它无论是公共端还是另外的八段都是由单片机输出控制点,高低电平随着数码管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平时用数码管的时候,都是习惯将公共端的电平固定,而这里没有。
对于数码管的驱动,主要看和P2口相连的芯片具体是什么了。
(个人见解,供参考)

楼主:
没办法只能往下继续找程序推导,见原书P50-51页

1、根据原书P50页所写(具体见下面图片P50)控制数码管各个位的公共端分别是:
最低位:0xfe  即#11111110B
.

.
.
最高位:0x7f  即#011111111B
那么公共端的控制应该是低电平亮,即是0亮1灭 ,也就是说数码管是共阴的

2、根据原书P51页所写(具体见下面图片P51)数码管字形码推导:
0x3f   #00111111B

1亮0灭,即字形码那边的控制是高电平亮
也就是说数码管应该是共阴的

//这就符合实际情况

楼主:
根据原书第244页同样指导出书中所用数码管是共阴型的

网友G:
尽量不要使用总线操作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请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

下面是画好的数码管电路,我多加一限流电阻,因为不加限流电阻的话我担心电流会太大,请有经验的前辈评价一下我这里加了限流电阻对不对???

网友H:
楼主:我在“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网站上注册显示“磁盘空间不足”怎么回事?注册不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这个问题就应该找我呀,非常抱歉我也不知道啊:'(

要不你跟我一块来手把手这样玩吧,欢迎你加入哦

网友H:
恩,跟着楼主学更好,但愿楼主别虎头蛇尾

楼主:
之后是花了一个月左右的业余时间把板子布好,然后发制板厂... ....

下载线的IC本来是要用直插的,但后来发现直插的放不下DB25插头的盒子,
没办法只好改用贴片的,贴片的不好买,又得到淘宝上去找,只买几片人家还不大想卖给我,就这样折腾了好久... ....累!累!累!

楼主:
整块板的元件布局和工艺处理花费了我不少精力,基本上能够用贴片件的地方都用贴片元件了,特别是下载线的处理,我不但力求做到精小可以放在DB25线头的盒子里,而且对布线的处理也很讲究,尽量不让线太细。我还对PCB板出盒子的瓶颈处多做了上下两片小PCB来加固。

楼主:
下面是拿到手的PCB实板

楼主:
下面是编程座,我依照ATMEL AT89S51的DATASHEET把每个I/O口的功能都注在了板上级的丝印层,毕竟对于新手来说好多东西还没有完全记住,这样的话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不用老是去查数据手册,而且每次做实验都看一次的话更容易记牢固....... .....呵呵,我是这样想的哦^*_*^

楼主:
下面是焊好的PCB板,全部是手工焊接的,包括背面的所有贴片元件

楼主:
好了,到这里板子总算完成了,有需要这块板的兄弟可以加我QQ,下面就可以做实验了。。。  。。。

/*========================*/

为了避免频繁地拍照,我后面将会在做完每一章的全部实验后统一发一次帖和上传实验结果照片。

网友I:
是值得学习的,要只仔细读才行。

网友J:
板子画的很漂亮。

网友K:
很好很强大,lz的精神可嘉

网友L:
顶了  边看边学习

网友M:
我怎么发不了留言

网友N:
楼主说的很专业,这个程度了也叫新手吗?新手也能找出这么多问题,那我又算什么?前端时间还觉得自己有一只脚迈进mcu的大门了,现在和楼主这样的新手一比较,原来我前面的门是海市蜃楼!

楼主:
原书
第一章是概述
第二章是实验器材简介
第三章是Keil C51集成开发环境及并口下载软件的介绍

/*由于我没有采用原书里面的实验板和书中所指的下载软件,所以前面三章的作用只起到修正原书里面的电路原理图和给我自己的制板做参考用。*/

下面从第四章的实验说起
第一个C51演示程序及效果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void);
void main(void)
{
loop:P1=0x00;
      delay();
   P1=0xff;
   delay();
   goto loop;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500;i++)
  {
    for(j=0;j<121;j++)
{;}
   }
}

上面程序完全照书中所写的,和编译的结果
下面是程序在我的板子上运行的效果

楼主:
匠人:
我打LOOP然后冒号,为什么会变成LOOP和一个表情

楼主:
由于主函数写在delay子函数的前面,所以必须在由函数调用子函数之前声明要调用到的子函数,因此在主函数前面加上了一句:
void delay(void);
这是一个声明语句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程序结构,既然是先声明后使用,那为何不把子函数写在前面,这样不就可以省略掉了那句声明了吗???

以上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有经验的前辈们指正!!!

我将书中的程序结构改动了一下,既是把子函数写在前面,主函数写在后面,省略了那句声明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500;i++)
  {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
loop:P1=0x00;
      delay();
   P1=0xff;
   delay();
   goto loop;
}

下面是编译结果和运行效果

楼主:
我突发奇想,如果把以上两个C文件那到同一工程项目里面去会有什么结果???

我常常有这些莫明其妙的无哩头的想法,请看我帖子的
兄弟们原谅

结果是,出错了!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呀,C编译器不可能这么差吧,那么问题出在哪呢?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
下面是第五章:
第一个实验,用函数调用的方式完成LED1~LED8共个二极管实现D0、D2、D4、D6及D1、D3、D5、D7的交替点亮的实验,周期约1S

#include <reg51.h>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500;i++)
  {
     for(j=0;j<121;j++)
  {;}
   }
}
//===================================
void light1(void)
{
P1=0xaa;//#10101010B
}
//==================================
void light2(void)
{
P1=0x55;//#01010101B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ight1();
  delay();
  light2();
  delay();
  }
}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拍到的效果刚好是8个同时亮的时候,但是用眼睛看的动态效果是会交替亮的

楼主:
第二个实验,只用主函数完成LED1~LED8共个二极管实现D0、D2、D4、D6及D1、D3、D5、D7的交替点亮的实验,周期约1S

#include <reg51.h>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while(1)
    {
         P1=0xaa;
  //================================
    for(i=0;i<500;i++)
     {
      for(j=0;j<121;j++)
   {;}
      }
   //================================
         P1=0x55;
   //================================
     for(i=0;i<500;i++)
      {
       for(j=0;j<121;j++)
    {;}
       }
    //===============================
  }
}

楼主:
函数连接实验一

将程序的若干个函数保存在几个源程序文件中,最后再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实现D0、D2、D4、D6及D1、D3、D5、D7的交替点亮的实验,周期约1S

文件CS5-3a.c

#include <reg51.h>
extern void light1(void);  //这里声明了三个外部函数
extern void light2(void);
extern void delay(void);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ight1();
  delay();
  light2();
  delay();
  }
}

文件CS5-3b.c

#include <reg51.h>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500;i++)
  {
     for(j=0;j<121;j++)
  {;}
   }
}
//===================================
void light1(void)
{
P1=0xaa;//#10101010B
}
//==================================
void light2(void)
{
P1=0x55;//#01010101B
}
/*=====================================*/

楼主:
函数连接实验二

将程序的若干个函数保存在几个源程序文件中,最后用文件包含的方法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实现D0、D2、D4、D6及D1、D3、D5、D7的交替点亮的实验,周期约1S

文件CS5-4a.c

#include <reg51.h>
#include "CS5-4b.c"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light1();
  delay();
  light2();
  delay();
  }
}

文件CS5-4b.c
#include <reg51.h>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500;i++)
  {
     for(j=0;j<121;j++)
  {;}
   }
}
//===================================
void light1(void)
{
P1=0xaa;//#10101010B
}
//==================================
void light2(void)
{
P1=0x55;//#01010101B
}
/*=====================================*/

楼主:
其实实验一和实验二的b程序是一样的,只是实验一采用在文件开头先声明了三个外部函数,而实验二则是将整个b文件包含在a文件里面而已。

楼主:
下面是第6章

第一个实验,4个LED数码管从左至右显示“1235”

注:在前面做板子的时候已经推断出本实验书中的源程序存在错误,现在这里一并将其改正: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dis0=0x66;//原书源程序在这里开始下面的4句出现错误
unsigned char dis1=0x4f;
unsigned char dis2=0x5b;
unsigned char dis3=0x06;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2;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0=dis0;
  P2=0xfe;
  delay();
  //=============
  P0=dis1;
  P2=0xfd;
  delay();
  //=============
  P0=dis2;
  P2=0xfb;
  delay();
  //=============
  P0=dis3;
  P2=0xf7;
  delay();
  }
}

改正后的源程序如上,然后烧到板子里面去运行,结果显示正确,说明原书是错误的

显示结果如下

楼主:
实验二,8个LED数码管从左至右扫描显示“00000000”

#include <reg51.h>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0=0x3f;
P2=0xfe;
delay(1);
//=================
P0=0x3f;
P2=0xfd;
delay(1);
//=================
P0=0x3f;
P2=0xfb;
delay(1);
//=================
P0=0x3f;
P2=0xf7;
delay(1);
//=================
P0=0x3f;
P2=0xef;
delay(1);
//=================
P0=0x3f;
P2=0xdf;
delay(1);
//=================
P0=0x3f;
P2=0xbf;
delay(1);
//=================
P0=0x3f;
P2=0x7f;
delay(1);
//=================
    }
}

楼主:
实验三,无符号字符型变量与无符号整型变量值相乘实验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x=30;
  unsigned int y=50;
  unsigned int z;
  z=x*y;
  while(1)
  {
   P0=SEG7[z/1000];
P2=0xf7;
delay(1);
//========================
P0=SEG7[(z%1000)/100];
P2=0xfb;
delay(1);
//========================
    P0=SEG7[(z%100)/10];
P2=0xfd;
delay(1);
//========================
    P0=SEG7[(z%10)];
P2=0xfe;
delay(1);
//========================
   }
}

楼主:
实验四,无符号整型变量与无符号整型变量值相乘实验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x=20;
  unsigned int y=11;
  unsigned char z;
  z=x*y;
  while(1)
  {
   P0=SEG7[z/100];
P2=0xfb;
delay(1);
//========================
P0=SEG7[(z%100)/10];
P2=0xfd;
delay(1);
//========================
    P0=SEG7[z%10];
P2=0xfe;
delay(1);
//========================
   }
}

网友O:
有错正常,发现就好!!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等一下有空再来继续

楼主:
下面开始第7章

乘法运算:两个乘数分别为常量与变量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define CONST 2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x=1,y,i;
while(1)
   {
   y=x*CONST;
     for(i=0;i<250;i++)
     {
    P0=SEG7[y%10];
    P2=0xfe;
    delay(1);
    P0=SEG7[y/10];
    P2=0xfd;
    delay(1);
    }
   if(x<25)x=x+1;
     }
}

楼主:
两个局部变量val1\val2的显示实验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al1=1,val2=1,i;
while(1)
{
  for(i=0;i<250;i++)
     {
    P0=SEG7[val1%10];
    P2=0xfe;
    delay(1);
    //-------------------
    P0=SEG7[val1/10];
    P2=0xfd;
    delay(1);
    //-------------------
    P0=SEG7[val2%10];
    P2=0xfb;
    delay(1);
    //-------------------
    P0=SEG7[val2/10];
    P2=0xf7;
    delay(1);
   }
   val1=val1+1;
   if(val1>99){val1=1;}
   val2=val2+2;
   if(val2>99){val2=1;}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楼主:
全局变量globe_x的显示实验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int data globe_x;
//-----------------------------------------------------------------------------
void add(void);
void subb(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display(void);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add();
   display();
   subb();
   display();
   if(globe_x>999){globe_x=0;}
   }
}
//=============================================
void add(void)
{
globe_x=globe_x+3;
}
//=================================
void subb(void)
{
globe_x=globe_x-2;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
  P0=SEG7[globe_x/100];
  P2=0xfb;
  delay(1);
//-------------------
  P0=SEG7[(globe_x%100)/10];
  P2=0xfd;
  delay(1);
//-------------------
  P0=SEG7[globe_x%10];
  P2=0xfe;
  delay(1);
}
}

楼主:
下面开始第8章

两数相加并输出结果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a,b,sum;
   a=55;
   b=200;
   sum=a+b;
while(1)
     {
  P0=SEG7[sum/100];
  P2=0xfb;
  delay(1);
  //========================
  P0=SEG7[(sum%100)/10];
  P2=0xfd;
  delay(1);
  //========================
  P0=SEG7[sum%10];
  P2=0xfe;
  delay(1);
  }
}

楼主:
使用带参数的宏定义进行运算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a,b) (a-b)*3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out;
  out=S(100,50);
while(1)
     {
  P0=SEG7[out/100];
  P2=0xfb;
  delay(1);
  //========================
  P0=SEG7[(out%100)/10];
  P2=0xfd;
  delay(1);
  //========================
  P0=SEG7[out%10];
  P2=0xfe;
  delay(1);
  }
}

楼主:
8个LED模拟彩灯闪烁实验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_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_WORD;
void delay(U16_WORD k);
//================================
void main(void)
{
  U8_BYTE va1;
      while(1)
       {
       va1=0x55;
  P1=va1;
  delay(500);
  va1=0xaa;
  P1=va1;
  delay(500);
       }
}
//=================================
void delay(U16_WORD k)
{
U16_WORD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网友P:
动手是很重要的,要把理论与实践很好的联系起来

网友Q:
我是电路盲,不过学过,可以看懂一点,有空研究研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兄弟,板子是我自己根据原书中的电路图加以改进后画出来的,因为原书中的电路图有几处画得不是很清楚。特别是数码管电路,我感觉书中的电路是错误的,所以就对它进行改动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这几天忙,过两天来更新

楼主(2010-05-02):
第九章
数**算与显示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int k);
void main(void)
{
  uchar a,b,c,out;
  a=100;
  b=60;
  c=9;
  out=a+3*(b-c)/2;
  while(1)
   {
     P0=SEG7[out/100];
   P2=0xfb;
   delay(1);
   //==================
   P0=SEG7[(out%100)/10];
   P2=0xfd;
   delay(1);
   //==================
   P0=SEG7[out%10];
   P2=0xfe;
   delay(1);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楼主:
输入数的大小比较及判断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uchar a=0,b=0,c;
//---------------------------------------------------------------------
uchar key_S1(void);
uchar key_S2(void);
void delay(uint k);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hile(1)
  {
  b=key_S1();
a=key_S2();
if(a>b)c=0x76;
if(a<b)c=0x38;
if(a==b)c=0x09;
     for(i=0;i<50;i++)
      {
       P0=SEG7[a];
    P2=0xfd;
          delay(2);
         //==================
          P0=SEG7;
          P2=0xfe;
          delay(2);
         //==================
          P0=c;
          P2=0xf7;
          delay(2);
    }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
uchar key_S1(void)
{
static uchar x;
P3=0xff;
if(P3!=0xff)
  {
   delay(10);
  if(P3==0xfb)
   {
    x=x+1;
   }
  }
if(x>9)x=0;
return x;
}
//----------------------------------
uchar key_S2(void)
{
static uchar y;
P3=0xff;
if(P3!=0xff)
  {
   delay(10);
  if(P3==0xf7)
   {
    y=y+1;
   }
  }
if(y>9)y=0;
return y;
}

楼主:
逻辑判断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uchar data a=0,b=0,out;
//---------------------------------------------------------------------
uchar key_S1(void);
uchar key_S2(void);
void delay(uint k);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b=key_S1();
  a=key_S2();
  if((a==8)&&(b==5))out=1;
  else out=0;
  //----------------------------
  P0=SEG7[a];
  P2=0xfd;
  delay(2);
  //------------------------------
  P0=SEG7;
  P2=0xfe;
  delay(2);
  //-------------------------------
  if(out==1)P0=0x73;
  else P0=0x00;
  P2=0xf7;
  delay(2);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
uchar key_S1(void)
{
uchar data x;
P3=0xff;
if(!P3_2)x=5;
else x=0;
return x;
}
//----------------------------------
uchar key_S2(void)
{
uchar data y;
P3=0xff;
if(!P3_3)y=8;
else y=0;
return y;
}

楼主:
自增运算a++ 和++b 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a=0,b=0,i,dis_a,dis_b;
while(1)
     {
      dis_a=SEG7[a++];
   dis_b=SEG7[++b];
   for(i=0;i<250;i++)
    {
     P0=dis_a;
   P2=0xfe;
   delay(2);
   P0=dis_b;
   P2=0xfd;
   delay(2);
    }
   if((a==9)||(b==9))while(1);
     }
}

楼主:
两个变量x、y的位运算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x=57,y=136;
   P1=~x;
   delay(3000);
   P1=~y;
   delay(3000);
   P1=x&y;
   delay(3000);
   P1=x|y;
   delay(3000);
   P1=x^y;
   delay(3000);
   P1=x<<1;
   delay(3000);
   P1=y<<2;
   delay(3000);
  while(1);
}

楼主:
第十章

复合语句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m=0,n=0,i;
  for(i=0;i<250;i++)
   {
    P0=SEG7[n];
  P2=0xfe;
  delay(4);
  //========
  P0=SEG7[m];
  P2=0xfd;
  delay(4);
   }
//==========================
{
uchar m=8,x=6;
  for(i=0;i<250;i++)
   {
    P0=SEG7[n];
  P2=0xfe;
  delay(4);
  //========
  P0=SEG7[m];
  P2=0xfd;
  delay(4);
  //========
  P0=SEG7[x];
  P2=0xfb;
  delay(4);
   }
}
//==========================
for(i=0;i<250;i++)
   {
    P0=SEG7[n];
  P2=0xfe;
  delay(4);
  //========
  P0=SEG7[m];
  P2=0xfd;
  delay(4);
   }
P0=0x00;
while(1);
}

楼主:
条件语句实验一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_S1=P3^2;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delay(50);
while(1)
  {
  if(!KEY_S1){P1=0x00;}
else {P1=0xff;}
delay(5);
}
}

楼主:
条件语句实验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_S1=P3^2;
sbit KEY_S2=P3^3;
sbit KEY_S3=P3^4;
sbit KEY_S4=P3^5;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delay(50);
  while(1)
  {
  if(!KEY_S1){P1=0xfc;}
     else if(!KEY_S2){P1=0xf3;}
   else if(!KEY_S3){P1=0xcf;}
    else if(!KEY_S4){P1=0x3f;}
     else {P1=0xff;}
delay(5);
}
}

楼主:
第11章

switch/case 开关语句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uchar status_flag;
uint year;
uchar month;
uchar day;
uchar temp_year_l,temp_month;
uchar temp_year_h;
//----------------------------------------------------------------------
void key_S1(void);
void key_S2(void);
void key_S4(void);
void delay(uint k);
uchar conv(uint year,uchar month);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int temp1,temp2;
while(1)
{
  key_S4();
  switch(status_flag)
  {
   case 0:key_S1();temp1=temp_year_l;
       key_S2();temp2=temp_year_h;break;
   case 1:key_S1();month=temp_month;break;
   default:break;
  }
year=temp1=(temp2*100);
//-----------------------------------------------
day=conv(year,month);
//----------------------------------------------
  for(i=0;i<40;i++)
     {
      switch(status_flag)
      {
       case 0:P0=SEG7[year%10];P2=ACT[4];delay(1);
              P0=SEG7[(year%100)/10];P2=ACT[5];delay(1);
        P0=SEG7[(year/100)%10];P2=ACT[6];delay(1);
        P0=SEG7[year/1000];P2=ACT[7];delay(1);break;
       case 1:P0=SEG7[month%10];P2=ACT[2];delay(2);
        P0=SEG7[month/10];P2=ACT[3];delay(2);break;
       case 2:if(day){P0=SEG7[day%10];P2=ACT[0];delay(2);
                      P0=SEG7[day/10];P2=ACT[1];delay(2);}
        else{P0=0x00;P2=0xff;delay(2);
             P0=0x00;P2=0xff;delay(2);}break;
      default:break;
      }
     }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
void key_S1(void)
{
P3=0xff;
if(P3==0xfb)
   {
    switch(status_flag)
    {
     case 0:temp_year_l++;
         if(temp_year_l>99)temp_year_l=0;break;
  case 1:temp_month++;
         if(temp_month>12)temp_month=1;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key_S2(void)
{
P3=0xff;
if(P3==0xf7)
   {
    switch(status_flag)
    {
     case 0:temp_year_h++;
         if(temp_year_h>99)temp_year_h=0;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key_S4(void)
{
P3=0xff;
if(P3==0xdf)status_flag++;
if(status_flag>2)status_flag=0;
}
//-----------------------------------------------
uchar conv(uint year,uchar month)
{
uchar len;
switch(month)
{
  case 1:len=31;break;
  case 3:len=31;break;
  case 5:len=31;break;
  case 7:len=31;break;
  case 8:len=31;break;
  case 10:len=31;break;
  case 12:len=31;break;
  case 4:len=31;break;
  case 6:len=31;break;
  case 9:len=31;break;
  case 11:len=31;break;
  case 2:if(year%4==0&&year%100!=0||year%400==0)len=29;
   else len=28;break;
  default:return 0;break;
}
return len;
}

楼主:
这个实验的源程序编译可以通过,但是下载到板子以后总是不能正确操作,而且程序本身算法有点让我看不懂。。。。

楼主:
while语句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int s,n;
s=0;
n=1;
while(n<=100)
  {
   s=s+n;
   n=n+1;
  }
  //-------------------------------
while(1)
  {
   P0=SEG7[s%10];P2=0xfe;delay(1);
   P0=SEG7[(s%100)/10];P2=0xfd;delay(1);
   P0=SEG7[(s/100)%10];P2=0xfb;delay(1);
   P0=SEG7[s/1000];P2=0xf7;delay(1);
  }
}

楼主:
for语句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int s,sum;
for(s=50;s<=100;s=s+2)
    {sum=sum+s;}
//-------------------------------
while(1)
    {
    P0=SEG7[sum%10];P2=0xfe;delay(1);
P0=SEG7[(sum%100)/10];P2=0xfd;delay(1);
P0=SEG7[(sum/100)%10];P2=0xfb;delay(1);
P0=SEG7[sum/1000];P2=0xf7;delay(1);
    }
}

楼主:
break语句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cnt=0;
P0=SEG7[0];P2=0xfe;
delay(4);
while(1)
   {
    for(cnt=0;cnt<10;cnt++)
     {
      if(cnt>5)break;
   P0=SEG7[cnt];P2=0xfe;
   delay(1000);
     }
   }
}

楼主:
continue语句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cnt=0;
P0=SEG7[0];P2=0xfe;
delay(1000);
while(1)
   {
    for(cnt=0;cnt<10;cnt++)
     {
      if(cnt<5)continue;
   P0=SEG7[cnt];P2=0xfe;
   delay(1000);
     }
   }
}

楼主:
第12章

参数传递的函数调用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P3_2=P3^2;
uchar number1,number2;
//========================
void swap(uchar x,uchar y);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a=3,b=8;
   while(1)
    {
      if(!P3_2)
       {
        swap(a,b);
   P0=SEG7[number1];
   P2=0xfd;
   delay(1);
   //--------------
   P0=SEG7[number2];
   P2=0xfe;
   delay(1);
       }
   else
    {
     number1=a,number2=b;
   P0=SEG7[number1];
   P2=0xfd;
   delay(1);
   //------------------
   P0=SEG7[number2];
   P2=0xfe;
   delay(1);
    }
    }
}
//==============================
void swap(uchar x,uchar y)
{
number1=y;
number2=x;
}

楼主:
三个数大小自动排列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a=3,b=1,c=9;
uchar temp;
//**********************************************
if((c>b)&&(c>a))
  {
  temp=c;
  c=a;
  a=temp;
  }
else if((b>a)&&(b>c))
      {
   temp=b;
   b=a;
   a=temp;
   }
//*********************************************
if(c>b)
  {
  temp=c;
     c=b;
  b=temp;
  }
//**********************************************
while(1)
  {
  P0=SEG7[a];
  P2=0xfb;
  delay(1);
  //************************
  P0=SEG7;
  P2=0xfd;
  delay(1);
  //************************
  P0=SEG7[c];
  P2=0xfe;
  delay(1);
  //************************
  }
}

楼主:
华氏-摄氏温度转换的仪器实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CT[4]={0xfe,0xfd,0xfb,0xf7};
//**********************************************************************
sbit P3_2=P3^2;
sbit P3_3=P3^3;
sbit P3_5=P3^5;
int c,f;
int temp;
uchar status;
//************************************************************************
void key_s1(void);
void key_s2(void);
void key_s4(void);
int conv(int fin);
void delay_1ms(void);
//**********************************************************************
void main(void)
{
int temp_f,temp_c;
while(1)
{
  key_s1();
  key_s2();
  key_s4();
  if(status==0)
    {
     if(f<0)
       {
        temp_f=abs(f);
     //----------------------------------
        P0=SEG7[temp_f%10];P2=ACT[0];
        delay_1ms();
     //----------------------------------
        P0=SEG7[(temp_f%100)/10];P2=ACT[1];
        delay_1ms();
     //----------------------------------
        P0=SEG7[(temp_f/100)%10];P2=ACT[2];
        delay_1ms();
     //----------------------------------
        P0=0x40;P2=ACT[3];
        delay_1ms();
       }
     else
       {
        P0=SEG7[f%10];P2=ACT[0];
        delay_1ms();
     //----------------------------------
        P0=SEG7[(f%100)/10];P2=ACT[1];
        delay_1ms();
     //----------------------------------
        P0=SEG7[(f/100)%10];P2=ACT[2];
        delay_1ms();
       }
    }
  else
    {
     c=conv(f);
     if(c<0)
       {
        temp_c=abs(c);
        P0=SEG7[temp_c%10];P2=ACT[0];
        delay_1ms();
  //----------------------------------
        P0=SEG7[(temp_c%100)/10];P2=ACT[1];
        delay_1ms();
  //----------------------------------
        P0=SEG7[(temp_c/100)%10];P2=ACT[2];
        delay_1ms();
  //----------------------------------
        P0=0x40;P2=ACT[3];
        delay_1ms();
       }
     else
       {
        P0=SEG7[c%10];P2=ACT[0];
        delay_1ms();
  //-----------------------------------
        P0=SEG7[(c%100)/10];P2=ACT[1];
        delay_1ms();
  //-----------------------------------
        P0=SEG7[(c/100)%10];P2=ACT[2];
        delay_1ms();
       }
    }
  }
}
//***************************************
void key_s1(void)
{
if(!P3_2)
  {
  if(temp>50)temp=0;
if(temp==0)f++;
if(f>999)f=999;
temp++;
  }
}
//************************************
void key_s2(void)
{
if(!P3_3)
  {
  if(temp>50)temp=0;
if(temp==0)f--;
if(f<-500)f=-500;
temp++;
  }
}
//************************************
void key_s4(void)
{
if(!P3_5)status=1;
else status=0;
}
//************************************
int conv(int fin)
{
int ddata;
ddata=fin-32;
ddata=(ddata*5)/9;
return ddata;
}
//***********************************
void delay_1ms(void)
{
uint k;
for(k=0;k<121;k++);
}

楼主:
第13章

数组显示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CT[4]={0xfe,0xfd,0xfb,0xf7};
uchar data shuzu[4];
//-------------------------------------------------------------------
uchar status;
uchar temp,f;
//-------------------------------------------------------------------
void delay_1ms(void)
{
uint k;
for(k=0;k<121;k++);
}
//--------------------------------------------------------------------
void dis_all(void)
{
P0=SEG7[shuzu[0]];P2=ACT[0];
delay_1ms();
P0=SEG7[shuzu[1]];P2=ACT[1];
delay_1ms();
P0=SEG7[shuzu[2]];P2=ACT[2];
delay_1ms();
P0=SEG7[shuzu[3]];P2=ACT[3];
delay_1ms();
}
//---------------------------------------------------------------------
void dis_shuzu0(void)
{
P0=SEG7[f];P2=ACT[0];
delay_1ms();
}
//--------------------------------------------------------------------
void dis_shuzu1(void)
{
P0=SEG7[f];P2=ACT[1];
delay_1ms();
}
//--------------------------------------------------------------------
void dis_shuzu2(void)
{
P0=SEG7[f];P2=ACT[2];
delay_1ms();
}
//--------------------------------------------------------------------
void dis_shuzu3(void)
{
P0=SEG7[f];P2=ACT[3];
delay_1ms();
}
//--------------------------------------------------------------------
void key_s1(void)
{
P3=0xff;
if(P3==0xfb)
  {
   if(temp>50)temp=0;
  if(temp==0)f++;
  if(f>9)f=0;
  temp++;
  delay_1ms();
  }
}
//---------------------------------------------------------------------
void key_s2(void)
{
P3=0xff;
if(P3==0xf7)
  {
   switch(status)
    {
       case 1:shuzu[0]=f;break;
   case 2:shuzu[1]=f;break;
   case 3:shuzu[2]=f;break;
   case 4:shuzu[3]=f;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key_s4(void)
{
P3=0xff;
if(P3==0xdf)
  {
   if(temp>50)temp=0;
  if(temp==0)status++;
  if(status>4)status=0;
  temp++;
  delay_1ms();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1();
  key_s2();
  key_s4();
  switch(status)
   {
    case 0:dis_all();break;
    case 1:dis_shuzu0();break;
   case 2:dis_shuzu1();break;
   case 3:dis_shuzu2();break;
   case 4:dis_shuzu3();break;
   default:break;
   }
  }
}

楼主:
输入10个整数(0~999之间),输出其中的最大数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CT[5]={0xfe,0xfd,0xfb,0xf7,0xef};
uint data shuzu[10];
//-------------------------------------------------------------------
uchar status;
uchar temp;
int max,f;
//-------------------------------------------------------------------
void delay_1ms(void)
{
uint k;
for(k=0;k<121;k++);
}
//------------------------------------------------------------------
void dis_max(void)
{
P0=SEG7[max%10];P2=ACT[0];
delay_1ms();
P0=SEG7[(max/10)%10];P2=ACT[1];
delay_1ms();
P0=SEG7[max/100];P2=ACT[2];
delay_1ms();
}
//------------------------------------------------------------------
void dis_input(void)
{
P0=SEG7[f%10];P2=ACT[0];
delay_1ms();
P0=SEG7[(f/10)%10];P2=ACT[1];
delay_1ms();
P0=SEG7[f/100];P2=ACT[2];
delay_1ms();
P0=SEG7[status];P2=ACT[4];
delay_1ms();
}
//-------------------------------------------------------------------
void key_s1(void)
{
P3=0xff;
if(P3==0xfb)
    {
  if(temp>30)temp=0;
  if(temp==0)f++;
  if(f>999)f=999;
  temp++;
  delay_1ms();
  }
}
//----------------------------------------
void key_s2(void)
{
P3=0xff;
if(P3==0xf7)
{
  if(temp>30)temp=0;
  if(temp==0)f--;
  if(f<0)f=0;
  temp++;
  delay_1ms();
  }
}
//-----------------------------------------
void key_s3(void)
{
  P3=0xff;
  if(P3==0xef)
  {
   switch(status)
   {
    case 0:shuzu[0]=f;break;
case 1:shuzu[1]=f;break;
case 2:shuzu[2]=f;break;
case 3:shuzu[3]=f;break;
case 4:shuzu[4]=f;break;
case 5:shuzu[5]=f;break;
case 6:shuzu[6]=f;break;
case 7:shuzu[7]=f;break;
case 8:shuzu[8]=f;break;
case 9:shuzu[9]=f;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key_s4(void)
{
P3=0xff;
if(P3==0xdf)
{
  if(temp>100)temp=0;
  if(temp==0)status++;
  if(status>10)status=0;
  temp++;
  delay_1ms();
  }
}
//--------------------------------------
void conv(void)
{
uchar i;
max=shuzu[0];
for(i=1;i<10;i++)
    {
   if(shuzu>max)max=shuzu;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key_s1();
key_s2();
key_s3();
key_s4();
conv();
if(status==10)dis_max();
else dis_input();
  }
}

楼主:
选择法数组排序显示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_S1=P3^2;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CT[5]={0xfe,0xfd,0xfb,0xf7,0xef};
uint data a[10]={23,58,123,54,63,589,888,19,333,220};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
void sort(uint array[],uint n)
{
uint i,j,k,t;
for(i=0;i<n-1;i++)
{
  k=i;
  for(j=i+1;j<n;j++)
     {
      if(array[j]<array[k])k=j;
     }
  t=array[k];
  array[k]=array;
  array=t;
}
}
//-----------------------------------
void dis(uint array[],uint n)
{
uint m,t;
for(m=0;m<n;m++)
    {
  for(t=0;t<300;t++)
     {
    P0=SEG7[array[m]%10];
    P2=ACT[0];
    delay(2);
    //-------------------------
    P0=SEG7[(array[m]/10)%10];
    P2=ACT[1];
    delay(2);
    //-------------------------
    P0=SEG7[array[m]/100];
    P2=ACT[2];
    delay(2);
    //-------------------------
    P0=SEG7[m];
    P2=ACT[4];
    delay(2);
    //-------------------------
   }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is(a,10);
   while(KEY_S1);
   sort(a,10);
   dis(a,10);
   while(1);
  }
}

楼主:
模拟花样广告灯显示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LED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code LED2[]={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LED3[]={0x7e,0xbd,0xdb,0xe7,0xe7,0xdb,0xbd,0x7e};
uchar code LED4[]={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uchar code LED5[]={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 (i=0;i<k;i++)
  {
    for (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cnt;
while(1)
{
  for(cnt=0;cnt<8;cnt++)
     {
   P1=LED1[cnt];
   delay(200);
   }
  //------------------
  for(cnt=0;cnt<8;cnt++)
     {
   P1=LED2[cnt];
   delay(200);
   }
  //------------------
  for(cnt=0;cnt<8;cnt++)
     {
   P1=LED3[cnt];
   delay(200);
   }
  //------------------
  for(cnt=0;cnt<8;cnt++)
     {
   P1=LED4[cnt];
   delay(200);
   }
  //------------------
  for(cnt=0;cnt<8;cnt++)
     {
   P1=LED5[cnt];
   delay(200);
   }
  //------------------
  }
}

楼主:
下面是第14章

直接引用变量和间接引用变量实验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a,b;
uchar *p;
p=&b;
a=0x7f;
*p=0x7f;
while(1)
  {
  P0=b;
P2=0xfe;
delay(1);
//---------
P3=a;
P2=0xf7;
delay(1);
  }
}

楼主:
下标法和指针法引用数组元素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
{
uchar *pt,i;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pt=SEG7;
//--------------------
for(i=0;i<10;i++)
   {
    P0=SEG7;
    P2=0xfe;
    delay(500);
    }
//---------------
P0=0x00;  //
delay(2000); //
//--------------
for(i=0;i<10;i++)
   {
    P0=*(pt+i);
P2=0xfe;
delay(500);
}
//-------------
P0=0x00;    //
//=========================
while(1);
}

楼主:
地址传递的函数调用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P3_2=P3^2;
//----------------------------
void swap(uchar *x,uchar *y);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
{
uchar i;
uchar a=3,b=8;
uchar *pt1,*pt2;
pt1=&a;
pt2=&b;
while(1)
     {
      if(!P3_2)swap(pt1,pt2);
      for(i=0;i<100;i++)
         {
          P0=SEG7[a];
          P2=0xfd;
          delay(2);
          //---------
          P0=SEG7;
          P2=0xfe;
          delay(2);
         }
      }
}
//=======================
void swap(uchar * x,uchar * y)
{
uchar t;
t=*x;
*x=*y;
*y=t;
}

楼主:
用数组名作为函数的参数进行传递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CT[4]={0xfe,0xfd,0xfb,0xf7};
//----------------------------
void sum(uint *q,uint n)
{
uint i,s;
uint *t;
t=q;
for(i=0;i<n;i++)s=s+*(t+i);
t=q+10;
*t=s;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int a[11]={0,1,2,3,4,5,6,7,8,9,0};
uint *pt,len=10;
pt=a;
sum(a,len);
while(1)
  {
  P0=SEG7[a[10]/1000];
P2=ACT[3];
delay(1);
//---------------------
P0=SEG7[(a[10]/100)%10];
P2=ACT[2];
delay(1);
//---------------------
P0=SEG7[(a[10]/10)%10];
P2=ACT[1];
delay(1);
//---------------------
P0=SEG7[a[10]%10];
P2=ACT[0];
delay(1);
  }
}

网友R:
LZ太细心了,顶一个

网友S:
强   有没有什么好点的书  能学硬件的   每次要设计电路总是无从下手

网友T:
这本书中的错误多不多??

楼主:
谢谢106楼的兄弟

回107楼的兄弟:学硬件的话模电看白诗童的书,数电看阎石的书。

回108楼的兄弟:书中程序方面的错误不多,基本上我我眼前看到14章的只发现的程序方面的错误只有一两个,我都改好了。主要是书的前面跟书配套的电路图中有比较多的错误,我自己做板的时候也改正了。我自己做的这块板到现在为止与书中的程序配套运行还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H:
做个记号,有时间好好看

网友H:
啥也不说了,楼主好人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支持

楼主:
楼上的兄弟太夸奖我了,我只是认真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已。
其实我自己也买过别人的开发板,有的真的做得很差,线布得很糟糕。丝印什么的一塌糊涂。但是广告却做得很好,说得功能很强大。不这我自己强调一下,我的这块板功能一点儿也不强。他只是准确跟书中的所有实验程序配套而已。

网友U:
gdqinci 兄弟,入门挺快的,学习的不错,笔记也做的不错,赞一个。
祝你早日成为二姨家的大牛。努力!加油!

楼主:
谢谢xuyiyi兄弟的鼓励。

大牛我可不敢想,不过21IC有这么多前辈和高手在,只要常来必

有收获啊 *^_^*

网友V:
呵呵,楼主介绍的很是详细,想起了我以前学51单片机那段时间了。。。其实51还是很好入门的,其实用C的话,天下的单片机真的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也在做PIC单片机的开发,看了你的帖子,我都心动了,我也想写点东西记录下我开发PIC单片机产品的过程,让入门者少走点弯路。
    很佩服楼主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学习单片机我建议还是买开发板,PCB板的开板费少都要一百多,这足够你买开发板了,我一个学弟花了90块买了一块功能比较强大的51学习板。我想你从绘制原理图到制PCB板肯定花了不少时间的,这对于学习单片机来说是个大忌!单片机高手衡量标准是能够用多短的时间熟悉并运用一款新的单片机,你可以把这部分时间用在单片机深层次的开发上,如更深入的学习单片机的其他功能(如中断,定时器等,仔细看了你的帖子,程序都是很基础的I/O操作以及数据处理等),不过你也学习了PCB制板的经验,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相信楼主有了这个过程,制PCB板对于你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了(不是指高速PCB板哦),可悲的是现在很多研究生连画PCB板都不会!
  相信楼主对于51单片机来说应该是比较熟悉了,你可以考虑学习功能更为强大的单片机了,如PIC、AVR、Freescale等单片机了,选择一种作为典型(我现在用的是PIC16F877A作为学习PIC单片机的典型进行开发)去学习,没必要每种单片机都要精通,你只需精通一种就可以了,前面也说了,用C编程的话,都是差不多的!
  我提个建议:你也花了不少人力和物力在板子上,你可以考虑在淘宝上开个网店,以成本价售《手把手教你学习单片机》配套开发板,相信也能够收回成本的,呵呵。以上只是我个人的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W:
强,这个帖子值得看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兄弟的鼓励*^_^*

117楼的兄弟说得对,学习单片机还是买个开发板好,我们这的开板费是300块。制板厂还不一定要接,特别是像这种只做十几块的板子,因为不是做产品的,所以量不大,制板厂一般不想接这样的单。还得托制板厂里的熟人他们才愿意帮我做。光是开板前前后后花500多块,包括增加的PCB板的钱和打车去拿板的费用。而板子从电路设计,主要是排除原书中板子的电路错误和自己对电路进行改进,到PCB布线到元件采购,直至板子的焊接,这从头到尾用了好多时间和精力。但是最终弄出来的板子我自己仅需要一块来做实验,其它的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浪费。而这种浪费是在我花费了好多时间精力和用了几百块大洋换来的,真是说不出什么味道啊.....
因为书中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介绍简单的I/O口操作和数据处理,所以我也仅是跟着书本中的实验做下去而已,书后面会有相对深入的中断、定时器相关实验,我的板子上也有跟实验配套的硬件电路,到我读到那里的时候也会有相关的实验结果贴到帖子上来跟大家共享。

当时自己去开这块坂的原因是因为发现原书中的电路有比较大的误,而且到作者网站上去找他们推荐的实验板也觉得他们的板子相对比较贵,好像是一块要450元。我觉得一块电路上有错误又贵的板子买回来还不知道能不能用,那还不如自己开板做一块,但没想到最终花费的时间精力和投入的钱还不如买别人的板合算。

网友V:
我是21IC的新人,注册马甲不是很久,感觉在这坛子里或多或少总能有点收获。我也比较关注你这个帖子,感觉你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真的很不错,很有耐性,非常佩服楼主的勇气!有付出总会有回报的,我始终相信着这句话。虽然我也只能在单片机这个领域算是入了门,不是高手、大鸟,希望你能够**走下去,未来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
  话说,你这开板费也太贵了吧,我上次也开了10块板,带税也才花了200多,上次我在淘宝上联系了一家制PCB的厂商,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你以后不清楚价格啥的,可以在淘宝上先搜搜,行情就了解了,嘿嘿,这就是我的省钱攻略,我每次都能花最少的钱办好事情。
  我现在是一个研究生,电气工程的,如果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可以发邮件给我:
liminbest86918@126.com

楼主:
好的,谢谢你楼上的兄弟......

楼主:
第15章

计时器设计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uint hour;
uchar min,sec,cnt;
//-------------------
void delay(uint k);
//-------------------
struct deda
{
uint dhour;
uchar dmin;
uchar dsec;
};
struct deda dis_buff;
//--------------------
void initial(void)
{
TMOD=0x01;
TH0=-(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高八位赋值
TL0=-(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低八位赋值
ET0=1;
TR0=1;
EA=1;
}
//-------------------
void time0(void)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cnt++;
if(cnt>=20){sec++;cnt=0;}
if(sec>=60){min++;sec=0;}
if(min>=60){hour++;min=0;}
if(hour>9999){hour=0;}
dis_buff.dhour=hour;
dis_buff.dmin=min;
dis_buff.dsec=sec;
}
//=====================
void main(void)
{
initial();
for(;;)
    {
     P0=SEG7[dis_buff.dhour%10];
  P2=ACT[4];
  delay(1);
  //--------------------------------
  P0=SEG7[(dis_buff.dhour%100)/10];
  P2=ACT[5];
  delay(1);
  //--------------------------------
  P0=SEG7[(dis_buff.dhour%1000)/100];
  P2=ACT[6];
  delay(1);
  //--------------------------------
  P0=SEG7[dis_buff.dhour/1000];
  P2=ACT[7];
  delay(1);
  //--------------------------------
  P0=SEG7[dis_buff.dsec%10];
  P2=ACT[0];
  delay(1);
  //--------------------------------
  P0=SEG7[dis_buff.dsec/10];
  P2=ACT[1];
  delay(1);
  //--------------------------------
  P0=SEG7[dis_buff.dmin%10];
  P2=ACT[2];
  delay(1);
  //--------------------------------
  P0=SEG7[dis_buff.dmin/10];
  P2=ACT[3];
  delay(1);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楼主:
因为数码相机没了,过几天再把实验结果的照片传上来

楼主:
跑表设计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uchar status;
sbit OUT=P1^0;
void delay(uint k);
struct time
     {
       uchar sec;
       uchar msec;
     };
struct time run_time,set_time;
struct time *pt1,*pt2;
//--------------------
void initial(void)
{
TMOD=0x11;
TH0=-(10000/256);
TL0=-(10000%256);
TH1=-(1000/256);
TL1=-(1000%256);
ET0=1;ET1=1;TR1=1;
EA=1;
}
//-----------------------------
void time0(void)interrupt 1
{
TH0=-(10000/256);
TL0=-(10000%256);
run_time.msec++;
if(run_time.msec>99){run_time.sec++;run_time.msec=0;}
if(run_time.sec>99){run_time.msec++;run_time.sec=0;}
if((pt2->msec>0)||(pt2->sec>0))
   {
    if((pt1->msec==pt2->msec)&&(pt1->sec==pt2->sec)){TR0=0;OUT=0;}
   }
}
//--------------------------------------------------------------
void display(uchar cnt)
{
switch(cnt)
       {
        case 0:P0=SEG7[run_time.msec%10];P2=ACT[0];break;
        case 1:P0=SEG7[run_time.msec/10];P2=ACT[1];break;
        case 2:P0=SEG7[run_time.sec%10];P2=ACT[2];break;
        case 3:P0=SEG7[run_time.sec/10];P2=ACT[3];break;
        case 4:P0=SEG7[set_time.msec%10];P2=ACT[4];break;
        case 5:P0=SEG7[set_time.msec/10];P2=ACT[5];break;
        case 6:P0=SEG7[set_time.sec%10];P2=ACT[6];break;
        case 7:P0=SEG7[set_time.sec/10];P2=ACT[7];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set_ms_display(uchar cnt)
{
switch(cnt)
       {
        case 0:P0=SEG7[run_time.msec%10];P2=ACT[0];break;
        case 1:P0=SEG7[run_time.msec/10];P2=ACT[1];break;
        case 2:P0=SEG7[run_time.sec%10];P2=ACT[2];break;
        case 3:P0=SEG7[run_time.sec/10];P2=ACT[3];break;
        case 4:P0=SEG7[set_time.msec%10]|0x80;P2=ACT[4];break;
        case 5:P0=SEG7[set_time.msec/10]|0x80;P2=ACT[5];break;
        case 6:P0=SEG7[set_time.sec%10];P2=ACT[6];break;
        case 7:P0=SEG7[set_time.sec/10];P2=ACT[7];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set_s_display(uchar cnt)
{
switch(cnt)
       {
        case 0:P0=SEG7[run_time.msec%10];P2=ACT[0];break;
        case 1:P0=SEG7[run_time.msec/10];P2=ACT[1];break;
        case 2:P0=SEG7[run_time.sec%10];P2=ACT[2];break;
        case 3:P0=SEG7[run_time.sec/10];P2=ACT[3];break;
        case 4:P0=SEG7[set_time.msec%10];P2=ACT[4];break;
        case 5:P0=SEG7[set_time.msec/10];P2=ACT[5];break;
        case 6:P0=SEG7[set_time.sec%10]|0x80;P2=ACT[6];break;
        case 7:P0=SEG7[set_time.sec/10]|0x80;P2=ACT[7];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cnt;
TH1=-(1000/256);
TL1=-(1000%256);
cnt++;
if(cnt>7)cnt=0;
   switch(status)
         {
          case 5:display(cnt);break;
          case 0:display(cnt);break;
          case 1:set_ms_display(cnt);break;
          case 2:set_s_display(cnt);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key_s1(void)
{
P3=0xff;
if(P3==0xfb)
  {
   switch(status)
    {
    case 1:if(set_time.msec==99)set_time.msec=99;
            else set_time.msec++;break;
  case 2:if(set_time.sec==99)set_time.sec=99;
            else set_time.sec++;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key_s2(void)
{
P3=0xff;
if(P3==0xf7)
  {
   switch(status)
    {
    case 1:if(set_time.msec==0)set_time.msec=0;
            else set_time.msec--;break;
  case 2:if(set_time.sec==0)set_time.sec=0;
            else set_time.sec--;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key_s4(void)
{
P3=0xff;
if(P3==0xdf){status++;}
if(status==3)status=1;
if(status==6)
  {
   run_time.msec=0;
  run_time.sec=0;
  status=0;
  }
}
//------------------------------------------
void key_s3(void)
{
  P3=0xff;
  if(P3==0xef){status=5;TR0=1;}
}
//==================================
void main(void)
{
pt1=&run_time;pt2=&set_time;
initial();
for(;;)
    {
     key_s1();
  key_s2();
  key_s3();
  key_s4();
  delay(300);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楼主:
这个实验程序调试运行正常,不过我分析不出T1的运行情况

楼主:
计时器设计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uint hour;
uchar min,sec,cnt;
uchar status;
void delay(uint k);
//---------------------------
union deda
{
uint dhour;
uchar dmin;
uchar dsec;
};
union deda dis_buff;
//--------------------
void initial(void)
{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ET0=1;
TR0=1;
EA=1;
}
//-----------------------------
void time0(void)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cnt++;
if(cnt>=20){sec++;cnt=0;}
if(sec>=60){min++;sec=0;status++;}
if(min>=60){hour++;min=0;}
if(hour>9999){hour=0;}
if(status>2){status=0;}
switch(status)
  {
  case 0:dis_buff.dhour=hour;break;
    case 1:dis_buff.dmin=min;break;
case 2:dis_buff.dsec=sec;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main(void)
{
initial();
for(;;)
    {
     switch(status)
      {
       case 0:{
         P0=SEG7[dis_buff.dhour%10];
              P2=ACT[0];
              delay(1);
              //--------------------------------
              P0=SEG7[(dis_buff.dhour%100)/10];
              P2=ACT[1];
              delay(1);
              //--------------------------------
              P0=SEG7[(dis_buff.dhour%1000)/100];
              P2=ACT[2];
              delay(1);
              //--------------------------------
              P0=SEG7[dis_buff.dhour/1000];
              P2=ACT[3];
              delay(1);
            }break;
   case 1:{
              P0=SEG7[dis_buff.dsec%10];
              P2=ACT[2];
              delay(1);
              //--------------------------------
              P0=SEG7[dis_buff.dsec/10];
              P2=ACT[3];
              delay(1);
        }break;
   case 2:{
              P0=SEG7[dis_buff.dmin%10];
              P2=ACT[0];
              delay(1);
              //--------------------------------
              P0=SEG7[dis_buff.dmin/10];
              P2=ACT[1];
              delay(1);
              }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楼主:
枚举类型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int k);
//----------------------------------------------------------------------
enum week_day{mon=1,tue,wed,thu,fri,sat,sun};
enum week_day day;
//---------------------------------------------------------
void key_scan(void)
{
uchar temp;
P3=0xff;
temp=P3;
if(temp!=0xff)
  {
   switch(temp)
    {
     case 0xfb:day=mon;break;
   case 0xf7:day=tue;break;
   case 0xf3:day=wed;break;
   case 0xef:day=thu;break;
   case 0xeb:day=fri;break;
   case 0xe7:day=sat;break;
   case 0xe3:day=sun;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main(void)
{
for(;;)
    {
  key_scan();
  P0=SEG7[day];
  P2=ACT[0];
  delay(300);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楼主:
下面是第16章

蜂鸣器发音实验
#include<REG51.H>
sbit BZ=P3^5;
//----------------
void initial(void)
{
TMOD=0x00;
TH1=0xf0;
TL1=0x0c;
IE=0x00;
TR1=1;
}
//-------------------
void main(void)
{
initial();
for(;;)
{
   while(!TF1);
   TF1=0;
   BZ=!BZ;
   }
}

楼主:
定时器T1以方式1计数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int counter;
//----------------------------------------------------------------------
void initial(void)
{
TMOD=0x50;
TH1=0x00;
TL1=0x00;
IE=0x00;
TR1=1;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display(void)
{
P0=SEG7[counter%10];P2=ACT[0];delay(1);
P0=SEG7[(counter%100)/10];P2=ACT[1];delay(1);
P0=SEG7[(counter/100)%10];P2=ACT[2];delay(1);
P0=SEG7[counter/1000];P2=ACT[3];delay(1);
}
//==============================================
void main(void)
{
uint temp1,temp2;
initial();
for(;;)
{
  display();
  temp1=TL1;
  temp2=TH1;
  counter=(temp2<<8)+temp1;
  }
}

楼主:
定时器T0以方式2定时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min,sec,cnt2,cnt1;
uchar out_val=0x0f;
//----------------------------------------------------------------------
void initial(void)
{
TMOD=0x02;
TH1=0x38;
TL1=0x38;
IE=0x00;
TR0=1;
P1=out_val;
}
//==============================================
void main(void)
{
initial();
for(;;)
{
  while(!TF0);
  TF0=0;
  if(++cnt1>=50){cnt1=0;cnt2++;}
  if(cnt2>=15){cnt2=0;sec++;}
  if(sec>=10){sec=0;min++;}
  if(min>=2){min=0;P1=~out_val;}
  }
}

楼主:
这个实验好像有死循环,程序在进入循环后好像只走了一圈就不到走了

网友X(2010-06-07):
很好呀,向兄弟致敬,向你学习,如果咱们群里的兄弟都像你一样的话,那咱们这个论坛里的帖子质量就高了。

网友Y:
这本书,关于1602的实验在proteus是不能防真的。
     个人感觉是他检忙碌的时序不对,作者给我回邮件说防真和真实硬件之间是有区别的。我手上又没有1602的显示屏,无法证明他的说法。望LZ能做下实验

楼主:
好的,过几天做,我已经看到21章了,接下到22章就是1602液晶屏了,到时候有了结果我通知你来看

楼主:
我一般不喜欢仿真,因为仿真跟实际工程确实有比较大的区别。所以我也不建议别人仿真,还是老老实实地搭个电路吧。确实没时间搭电路或者跟我一样已经对搭电路比较上手的话可以自己买个实验板来用。

楼主:
下面是第17章

单片机与PC机的通信实验1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uchar code as[]="Receving Data:\0";
uchar a=0x30,b;
//-------------------------------------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TR1=1;
ES=1;
EA=1;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it();
while(1)
{
  P0=SEG7[(a-0x30)/10];
  P2=ACT[1];
  delay(1);
  //----------------------
  P0=SEG7[(a-0x30)%10];
  P2=ACT[0];
  delay(1);
  //----------------------
  if(RI)
  {
   RI=0;
   i=0;
   while(as
!='\0')
        {
   SBUF=as
;
   while(!TI);
   TI=0;
   i++;
   }
   SBUF=b;
   while(!TI);
   TI=0;
   EA=1;
   }
  }
}
//=======================================================
void serial_serve(void) interrupt 4
{
a=SBUF;
b=a;
EA=0;
}

楼主:
单片机与PC机通信实验2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sbit D0=P1^0;
sbit D1=P1^1;
sbit D2=P1^2;
sbit D3=P1^3;
sbit D4=P1^4;
sbit D5=P1^5;
sbit D6=P1^6;
sbit D7=P1^7;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uchar a[2];
uchar cnt;
bit outflag;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TR1=1;
ES=1;
EA=1;
}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P0=SEG7[a[0]];P2=ACT[2];delay(1);
  P0=SEG7[a[1]];P2=ACT[0];delay(1);
  if(outflag==1)
  {
   switch(a[0])
         {
    case 1:if(a[1]==1)D0=ON;else D0=OFF;break;
    case 2:if(a[1]==1)D1=ON;else D1=OFF;break;
    case 3:if(a[1]==1)D2=ON;else D2=OFF;break;
    case 4:if(a[1]==1)D3=ON;else D3=OFF;break;
    case 5:if(a[1]==1)D4=ON;else D4=OFF;break;
    case 6:if(a[1]==1)D5=ON;else D5=OFF;break;
    case 7:if(a[1]==1)D6=ON;else D6=OFF;break;
    case 8:if(a[1]==1)D7=ON;else D7=OFF;break;
    default:break;
          }
    outflag=0;
  }
}
}
//=======================================================
void serial_serve(void) interrupt 4
{
uchar temp;
RI=0;
EA=0;
temp=SBUF;
switch(cnt)
     {
   case 0:if(temp=='#')cnt=1;
             else outflag=0;
    break;
   case 1:if((temp>0x30)&&(temp<0x39)){a[0]=temp-0x30;cnt=2;}
             else outflag=0;
    break;
   case 2:if(temp=='(')cnt=3;
             else outflag=0;
    break;
   case 3:if((temp>=0x30)&&(temp<=0x38)){a[1]=temp-0x30;cnt=4;}
             else outflag=0;
    break;
   case 4:if(temp==')'){cnt=0;outflag=1;}
             else outflag=0;
    break;
   default:break;
   }
EA=1;
}

楼主:
下面是第18章

外中断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uint data cnt;
bit bdata bitflag;
//-------------------------------------
void init(void)
{
bitflag=0;
EX0=1;
IT0=1;
EA=1;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init();
while(1)
      {
       if(bitflag)cnt++;
       if(cnt>999)cnt=0;
       for(i=0;i<100;i++)
          {
           P0=SEG7[cnt/100];
           P2=ACT[2];
           delay(1);
           //----------------------
           P0=SEG7[(cnt%100)/10];
           P2=ACT[1];
           delay(1);
           //-----------------------
           P0=SEG7[cnt%10];
           P2=ACT[0];
           delay(1);
           }
      }
}
//-----------------------------------------------
void extern_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bitflag=!bitflag;
}

楼主:
定时中断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data cnt;
//-----------------
sbit LAMP=P1^0;
//-----------------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ET0=1;
TR0=1;
EA=1;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cnt++;
if(cnt<=4)LAMP=0;
    else LAMP=1;
if(cnt>=20)cnt=0;
}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delay(3000);
  }
}

楼主:
简易万年历实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WEEK_SEG7[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char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deda,sec,min,hour,week=1;
uchar cnt;
//----------------------------------------------------------------------
void init(void)
{
TMOD=0x1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ET0=1;
TR0=1;
TH1=-(1000/256);
TL1=-(1000%256);
ET1=1;
TR1=1;
EA=1;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deda++;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1000/256);
TL1=-(1000%256);
if(++cnt>7)cnt=0;
switch(cnt)
{
  case 0:P0=SEG7[sec%10];P2=ACT[0];break;
  case 1:P0=SEG7[sec/10];P2=ACT[1];break;
  case 2:P0=SEG7[min%10];P2=ACT[2];break;
  case 3:P0=SEG7[min/10];P2=ACT[3];break;
  case 4:P0=SEG7[hour%10];P2=ACT[4];break;
  case 5:P0=SEG7[hour/10];P2=ACT[5];break;
  case 6:P0=0x00;P2=0xff;break;
  case 7:P0=WEEK_SEG7[week];P2=ACT[7];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conv(void)
{
if(deda>=20){deda=0;sec++;}
if(sec>=60){sec=0;min++;}
if(min>=60){min=0;hour++;}
if(hour>=24){hour=0;week++;}
if(week>7){week=1;}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conv();
  }
}

楼主:
下面是第19章

独立式键盘输入实验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uchar scan_key(void)
{
uchar temp;
temp=P3;
return temp;
}
//=======================
void main()
{
while(1)
{
  P3=0xff;
  if(P3!=0xff)
    {
     delay(20);
     P3=0xff;
     if(P3!=0xff)flag=scan_key();
    }
   else flag=0;
  switch(flag)
        {
          case 0xfb:P1=0xfb;break;
       case 0xf7:P1=0xf0;break;
       case 0xef:P1=0xc0;break;
       case 0xdf:P1=0x00;break;
       default:P1=0xff;break;
        }
  }
}

楼主:
行列式键盘输入实验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_SEG7[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char code DIS_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SKEY[16]={10,11,12,13,
                      3,6,9,14,
       2,5,8,0,
       1,4,7,15};
uchar code ACT[4]={0xfe,0xfd,0xfb,0xf7};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char scan_key(void)
{
uchar i,j,in,ini,inj;
bit find=0;
for(i=0;i<4;i++)
     {
   P1=ACT;
   delay(10);
   in=P1;
   in=in>>4;
   in=in|0xf0;
   for(j=0;j<4;j++)
   {
    if(ACT[j]==in)
         {
       find=1;
          inj=j;ini=i;
          }
       }
      }
if(find==0)return -1;
return(ini*4+inj);
}
//==============================
void main()
{
char c;
uchar key_value;
while(1)
{
  c=scan_key();
  if(c!=-1)key_value=SKEY[c];
  P0=DIS_SEG7[key_value];
  P2=DIS_BIT[0];
  delay(2);
  }
  }

楼主:
扫描方式的键盘输入实验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_SEG7[16]={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DIS_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SKEY[16]={10,11,12,13,3,6,9,14,2,5,8,0,1,4,7,15};
uchar code ACT[4]={0xfe,0xfd,0xfb,0xf7};
//-------------------------------------------------
void delay10ms(void)
{
uint data i,j;
for(i=0;i<10;i++)
    {
  for(j=0;j<121;j++)
     {;}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char scan_key(void)
{
uchar i,j,in,ini,inj;
bit find=0;
for(i=0;i<4;i++)
     {
   P1=ACT;
   delay10ms();
   in=P1;
   in=in>>4;
   in=in|0xf0;
   for(j=0;j<4;j++)
   {
    if(ACT[j]==in)
       {
     find=1;
        inj=j;ini=i;
       }
      }
     }
if(find==0)return -1;
return(ini*4+inj);
}
//==============================
void main()
{
char c;
uchar key_value;
P0=0xff;P2=0xfe;
while(1)
{
  delay(5000);
  c=scan_key();
  if(c!=-1)key_value=SKEY[c];
  if(key_value==1){P0=0xff;P2=0xff;}
  }
  }

楼主:
定时中断方式的键盘输入实验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_SEG7[16]={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DIS_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SKEY[16]={10,11,12,13,3,6,9,14,2,5,8,0,1,4,7,15};
uchar code ACT[4]={0xfe,0xfd,0xfb,0xf7};
//-------------------------------------------------
void delay10ms(void)
{
uint data i,j;
for(i=0;i<10;i++)
    {
  for(j=0;j<121;j++)
     {;}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char scan_key(void)
{
uchar i,j,in,ini,inj;
bit find=0;
for(i=0;i<4;i++)
     {
   P1=ACT;
   delay10ms();
   in=P1;
   in=in>>4;
   in=in|0xf0;
   for(j=0;j<4;j++)
   {
    if(ACT[j]==in)
       {
     find=1;
        inj=j;ini=i;
       }
      }
     }
if(find==0)return -1;
return(ini*4+inj);
}
//--------------------------------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ET0=1;
TR0=1;
EA=1;
}
//==============================
void main()
{
init();
P0=0xff;P2=0xfe;
while(1)
{
  delay(5000);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char c; uchar key_value;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c=scan_key();
  if(c!=-1)key_value=SKEY[c];
  if(key_value==1){P0=0xff;P2=0xff;}
}

楼主:
下面是第20章

静态显示实验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_SEG7[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char code DIS_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
{
P0=DIS_SEG7[8];
P2=DIS_BIT[0];
while(1)
{
  P1=~P1;
  delay(500);
  }
}

楼主:
慢速扫描动态显示实验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_SEG7[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char code DIS_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
{
uchar cnt;
while(1)
{
  for(cnt=0;cnt<8;cnt++)
      {
    P0=DIS_SEG7[cnt+1];
    P2=DIS_BIT[cnt];
       delay(100);
      }
  }
}

楼主:
快速扫描动态显示实验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_SEG7[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char code DIS_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
{
uchar cnt;
while(1)
{
  for(cnt=0;cnt<8;cnt++)
      {
    P0=DIS_SEG7[cnt+1];
    P2=DIS_BIT[cnt];
       delay(1);
      }
  }
}

楼主:
实时时钟实验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WEEK_SEG7[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uchar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deda,sec,min,hour,week=1;
uchar cnt;
//----------------------------------------------------------------------
void init(void)
{
TMOD=0x1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ET0=1;
TR0=1;
TH1=-(1000/256);
TL1=-(1000%256);
ET1=1;
TR1=1;
EA=1;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deda++;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1000/256);
TL1=-(1000%256);
if(++cnt>7)cnt=0;
switch(cnt)
{
  case 0:P0=SEG7[sec%10];P2=ACT[0];break;
  case 1:P0=SEG7[sec/10];P2=ACT[1];break;
  case 2:P0=SEG7[min%10];P2=ACT[2];break;
  case 3:P0=SEG7[min/10];P2=ACT[3];break;
  case 4:P0=SEG7[hour%10];P2=ACT[4];break;
  case 5:P0=SEG7[hour/10];P2=ACT[5];break;
  case 6:P0=0x00;P2=0xff;break;
  case 7:P0=WEEK_SEG7[week];P2=ACT[7];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conv(void)
{
if(deda>=20){deda=0;sec++;}
if(sec>=60){sec=0;min++;}
if(min>=60){min=0;hour++;}
if(hour>=24){hour=0;week++;}
if(week>7){week=1;}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uchar scan_key(void)
{
uchar temp;
P3=0xff;
temp=P3;
if(temp!=0xff)
    {
   delay(20);
   temp=P3;
   if(temp!=0xff)return temp;
  }
return 0;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_flag;
init();
while(1)
{
  conv();
  key_flag=scan_key();
  switch(key_flag)
        {
   case 0xfb:if(++min>59)min=0;delay(300);break;
   case 0xf7:if(++hour>23)hour=0;delay(300);break;
   case 0xef:if(++week>7)week=1;delay(300);break;
  }
  }
}

楼主:
下面是第21章

读写AT24C01实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sbit SDA=P3^7;
sbit SCL=P3^6;
bdata char com_data;
sbit mos_bit=com_data^7;
sbit low_bit=com_data^0;
uchar cnt,x;
void delay_iic(int n);
uchar rd_24c01(char a);
void wr_24c01(char a,char b);
//----------------------------------------------------------------------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H0=-(1000/256);
TL0=-(1000%256);
ET0=1;
TR0=1;
EA=1;
}
//------------------------
uchar scan_key(void)
{
uchar temp;
temp=P3;
return temp;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_val;
init();
while(1)
  {
   key_val=scan_key();
  switch(key_val)
   {
    case 0xfb:if(x<255)x++;delay(300);break;
   case 0xf7:if(x>0)x--;delay(300);break;
   case 0xef:EA=0;wr_24c01(10,x);delay_iic(250);EA=1;P1=x;break;
   case 0xdf:EA=0;rd_24c01(10);delay_iic(250);EA=1;P1=~x;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uchar dis_val;
TH0=-(1000/256);
TL0=-(1000%256);
dis_val=x;
if(++cnt>2)cnt=0;
switch(cnt)
      {
       case 0:P0=SEG7[dis_val%10];P2=ACT[cnt];break;
       case 1:P0=SEG7[(dis_val%100)/10];P2=ACT[cnt];break;
       case 2:P0=SEG7[dis_val/100];P2=ACT[cnt];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start()
{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top()
{
SDA=0;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ack()
{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hift8(char a)
{
data uchar i;
com_data=a;
for(i=0;i<8;i++)
  {
   SDA=mos_bit;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com_data=com_data*2;
  }
}
//-------------------------------------------------
uchar rd_24c01(char a)
{
data uchar i,command;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start();
command=160;
shift8(command);
ack();
shift8(a);
ack();
start();
command=161;
shift8(command);
ack();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for(i=0;i<8;i++)
  {
   com_data=com_data*2;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ow_bit=SDA;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stop();
return(com_data);
}
//-----------------------------------------------
void wr_24c01(char a,char b)
{
data uchar command;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start();
command=160;
shift8(command);
ack();
shift8(a);
ack();
shift8(b);
ack();
st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delay_iic(int n)
{
int i;
for(i=1;i<n;i++){;}
}

楼主:
具有断电后**定时时间的实时时钟实验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AC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define INC_KEY 0xfb
#define DEC_KEY 0xf7
#define OK_KEY 0xef
#define STATUS_KEY 0xdf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sbit SDA=P3^7;
sbit SCL=P3^6;
sbit OUTPUT=P1^0;
//--------------------------------------------------------------------
uchar status;
uchar deda,sec,min,hour;
uchar set1_dat[2],set2_dat[2];
bit set1_flag,set2_flag;
//--------------------------------------------------------
uchar key(void);
void pout(void);
void delay(uint k);
bdata char com_data;
sbit mos_bit=com_data^7;
sbit low_bit=com_data^0;
void delay_iic(int n);
uchar rd_24c01(char a);
void wr_24c01(char a,char b);
//----------------------------------------------------------------------
void initial(void)
{
uchar rd_val;
rd_val=rd_24c01(100);delay_iic(250);
if(rd_val==88)
  {
   set1_dat[0]=rd_24c01(80);delay_iic(250);
     set1_dat[1]=rd_24c01(81);delay_iic(250);
     set2_dat[0]=rd_24c01(90);delay_iic(250);
     set2_dat[1]=rd_24c01(91);delay_iic(250);
     set1_flag=(bit)rd_24c01(70);delay_iic(250);
     set2_flag=(bit)rd_24c01(71);delay_iic(250);
  }

TMOD=0x1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TH1=-(1000/256);
TL1=-(1000%256);
TR0=1;
ET0=1;
TR1=1;
ET1=1;
EA=1;
}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_val;
initial();
for(;;)
  {
   key_val=key();
  pout();
  if(key_val==STATUS_KEY)
   {
    status++;
   if(status==5)
    {
     status=0;
       EA=0;
    wr_24c01(100,88);delay_iic(250);
    wr_24c01(80,set1_dat[0]);delay_iic(250);
    wr_24c01(81,set1_dat[1]);delay_iic(250);
    wr_24c01(90,set2_dat[0]);delay_iic(250);
    wr_24c01(91,set2_dat[1]);delay_iic(250);
    wr_24c01(70,(uchar)set1_flag);delay_iic(250);
    wr_24c01(71,(uchar)set2_flag);delay_iic(250);
    EA=1;
       }
      delay(300);
   }
   //----------------------
     if(key_val==INC_KEY)
      {
       switch(status)
        {
         case 1:if(set1_dat[0]<60)set1_dat[0]++;delay(300);break;
       case 2:if(set1_dat[1]<23)set1_dat[1]++;delay(300);break;
       case 3:if(set2_dat[0]<60)set2_dat[0]++;delay(300);break;
       case 4:if(set2_dat[1]<23)set2_dat[1]++;delay(300);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_val==DEC_KEY)
      {
       switch(status)
        {
         case 1:if(set1_dat[0]>0)set1_dat[0]--;delay(300);break;
       case 2:if(set1_dat[1]>0)set1_dat[1]--;delay(300);break;
       case 3:if(set2_dat[0]>0)set2_dat[0]--;delay(300);break;
       case 4:if(set2_dat[1]>0)set2_dat[1]--;delay(300);break;
    default:break;
        }
      }
   //-----------------
     if(key_val==OK_KEY)
      {
      if((status==1)||(status==2)){set1_flag=!set1_flag;delay(300);}
  if((status==3)||(status==4)){set2_flag=!set2_flag;delay(300);}
      }
  }
}
//======================================================
uchar key(void)
{
uchar temp;
P3=0xff;
temp=P3;
if(temp!=0xff)
   {
    delay(30);
    P3=0xff;
    temp=P3;
   }
return(temp);
}
//-----------------------------------
void pout(void)
{
if(set1_flag)
  {
   if((min==set1_dat[0])&&(hour==set1_dat[1]))OUTPUT=ON;
  }
  else OUTPUT=OFF;
  //-------------------------------------------------
if(set2_flag)
  {
   if((min==set2_dat[0])&&(hour==set2_dat[1]))OUTPUT=OFF;
  }
  else OUTPUT=OFF;
}
//------------------------------------------------------------
void time0_serve(void) 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deda++;
if(deda>=20){deda=0;sec++;}
if(sec>59){sec=0;min++;}
if(min>59){min=0;hour++;}
if(hour>23){hour=0;}
}
//-----------------------------------
void time1_serve(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time_cnt;
static bit bit_flag;
TH1=-(1000/256);
TL1=-(1000%256);
time_cnt++;
bit_flag=~bit_flag;
//----------------------------------
if(status==0){if(time_cnt>5)time_cnt=0;}
else{if(time_cnt>29)time_cnt=0;}
//----------------------------------
if(status==0)
  {
  switch(time_cnt)
   {
    case 0:P0=SEG7[sec%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1:P0=SEG7[sec/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2:P0=SEG7[min%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3:P0=SEG7[min/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4:P0=SEG7[hour%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5:P0=SEG7[hour/10];P2=ACT[time_cnt];break;
   default:break;
   }
  }
//-----------------------------------
if(status==1)
  {
  switch(time_cnt)
   {
    case 0:P0=SEG7[status];P2=ACT[time_cnt];break;
   case 1:if(set1_flag)P0=0x01;else P0=0x0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2:P0=SEG7[set1_dat[0]%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3:P0=SEG7[set1_dat[0]/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4:P0=SEG7[set1_dat[1]%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5:P0=SEG7[set1_dat[1]/10];P2=ACT[time_cnt];break;
   default:if(bit_flag){P0=SEG7[set1_dat[0]%10];P2=ACT[2];}
                   else{P0=SEG7[set1_dat[0]/10];P2=ACT[3];}break;
   }
  }
//-----------------------------------
if(status==2)
  {
  switch(time_cnt)
   {
    case 0:P0=SEG7[status];P2=ACT[time_cnt];break;
   case 1:if(set1_flag)P0=0x01;else P0=0x0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2:P0=SEG7[set1_dat[0]%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3:P0=SEG7[set1_dat[0]/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4:P0=SEG7[set1_dat[1]%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5:P0=SEG7[set1_dat[1]/10];P2=ACT[time_cnt];break;
   default:if(bit_flag){P0=SEG7[set1_dat[1]%10];P2=ACT[4];}
                   else{P0=SEG7[set1_dat[1]/10];P2=ACT[5];}break;
   }
  }
//-----------------------------------
if(status==3)
  {
  switch(time_cnt)
   {
    case 0:P0=SEG7[status];P2=ACT[time_cnt];break;
   case 1:if(set2_flag)P0=0x01;else P0=0x0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2:P0=SEG7[set2_dat[0]%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3:P0=SEG7[set2_dat[0]/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4:P0=SEG7[set2_dat[1]%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5:P0=SEG7[set2_dat[0]/10];P2=ACT[time_cnt];break;
   default:if(bit_flag){P0=SEG7[set2_dat[0]%10];P2=ACT[2];}
                   else{P0=SEG7[set2_dat[0]/10];P2=ACT[3];}break;
   }
  }
//-----------------------------------
if(status==4)
  {
  switch(time_cnt)
   {
    case 0:P0=SEG7[status];P2=ACT[time_cnt];break;
   case 1:if(set2_flag)P0=0x01;else P0=0x0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2:P0=SEG7[set2_dat[0]%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3:P0=SEG7[set2_dat[0]/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4:P0=SEG7[set2_dat[1]%10];P2=ACT[time_cnt];break;
   case 5:P0=SEG7[set2_dat[1]/10];P2=ACT[time_cnt];break;
   default:if(bit_flag){P0=SEG7[set2_dat[1]%10];P2=ACT[4];}
                   else{P0=SEG7[set2_dat[1]/10];P2=ACT[5];}break;
   }
  }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start()
{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top()
{
SDA=0;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ack()
{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shift8(char a)
{
data uchar i;
com_data=a;
for(i=0;i<8;i++)
  {
   SDA=mos_bit;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com_data=com_data*2;
  }
}
//-------------------------------------------------
uchar rd_24c01(char a)
{
data uchar i,command;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start();
command=160;
shift8(command);
ack();
shift8(a);
ack();
start();
command=161;
shift8(command);
ack();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for(i=0;i<8;i++)
  {
   com_data=com_data*2;
     SCL=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low_bit=SDA;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stop();
return(com_data);
}
//-----------------------------------------------
void wr_24c01(char a,char b)
{
data uchar command;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_nop_();_nop_();_nop_();_nop_();
start();
command=160;
shift8(command);
ack();
shift8(a);
ack();
shift8(b);
ack();
st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delay_iic(int n)
{
int i;
for(i=1;i<n;i++){;}
}

网友Z:
精神可嘉,说的也很详细

网友AA:
做双面板子,板子竟然那么大?不考虑成本,到做项目时,大一点点都是钱。
新手就应该做单面板,利用好的跳线,做出来的板子就很好了。

楼主:
是的,我错了,多花了不少钱

楼主:
回137楼的兄弟:
你好我做了第22章1602的实验,一切正常,可能真的是仿真的问题吧。

楼主:
以下是第22章

在51 MCU DEMO试验板上实现16X2LCM演示程序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LCM_RS=P2^0;
sbit LCM_RW=P2^1;
sbit LCM_EN=P2^2;
uchar code str0[]={"-This is a LCD-!"};
uchar code str1[]={"-Design by ZXH-!"};
uchar code str2[]={"                "};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
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
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
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
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
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
uchar ListLength=0;
Y&=0x1;
X&=0xF;
while(X<=15)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
void main(void)
{
char i,m;
delay(500);
InitLcd();
//-----------------
for(i=15;i>=0;i--)
{
WriteCommandLCM(0x01,1);
DisplayOneChar(i,0,0x20);
DisplayListChar(i,0,str0);
DisplayListChar(i,1,str1);
delay(200);
}
delay(2800);
//------------------------------------
for(i=0;i<16;i++)
{
WriteCommandLCM(0x01,1);
DisplayOneChar(i,0,0x20);
DisplayListChar(i,0,str0);
DisplayListChar(i,1,str1);
delay(200);
}
WriteCommandLCM(0x01,1);
delay(3000);
//-----------------------------------
for(i=0;i<10;i++)
{
WriteCommandLCM(0x01,1);
delay(500);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elay(500);
i++;
}
delay(3000);
//**************************************
while(1)
{
//**************************************
for(i=15;i>=0;i--)
{
WriteCommandLCM(0x01,1);
DisplayOneChar(i,0,0x20);
DisplayListChar(i,0,str0);
DisplayListChar(i,1,str1);
delay(200);
}
//---------------------------------
for(i=1;i<16;i++)
{
m=16-i;
WriteCommandLCM(0x01,1);
DisplayOneChar(0,0,0x20);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ListChar(m,0,str2);
DisplayListChar(m,1,str2);
delay(200);
}
WriteCommandLCM(0x01,1);
delay(200);
}
}

楼主:
在51 MCU DEMO试验板上实现16X2LCM演示程序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LCM_RS=P2^0;
sbit LCM_RW=P2^1;
sbit LCM_EN=P2^2;
uchar code exampl[]="ForAnExample www.hlelectron.com";
void Delay400ms(void);
void Delay5ms(void);
void WaitForEnable(voi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 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InitLcd(void);
void Display(uchar dd);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Wdata);
void ePutst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ptr);
//========================================
void main()
{
uchar temp;
Delay400ms();
InitLcd();
temp=32;
ePutstr(0,0,exampl);
Delay400ms();
Delay400ms();
Delay400ms();
Delay400ms();
Delay400ms();
Delay400ms();
Delay400ms();
Delay400ms();
while(1)
{
temp&=0x7f;
if(temp<32)temp=32;
Display(temp++);
Delay400ms();
}
}
//===================================
void InitLcd(void)
{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elay5ms(void)
{
uint i=5552;
while(i--);
}
//--------------------------------------------
void Delay400ms(void)
{
uchar i=5;
uint j;
while(i--)
{
j=7269;
while(j--);
}
}
//--------------------------------------------
void LocateXY(char posx,char posy)
{
uchar temp;
temp&=0x7f;
temp=posx&0x0f;
posy&=0x01;
if(posy)temp|=0x40;
temp|=0x80;
WriteCommandLCM(temp,0);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
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
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
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
LCM_EN=0;
}
//--------------------------------------------------
void Display(uchar dd)
{
uchar i;
for(i=0;i<16;i++)
  {
  DisplayOneChar(i,1,dd++);
dd&=0x7f;
if(dd<32)dd=32;
  }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Wdata)
{
LocateXY(x,y);
WriteDataLCM(Wdata);
}
//--------------------------------------------------
void ePutst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ptr)
{
uchar i,l=0;
while(ptr[l]>31){l++;}
for(i=0;i<l;i++)
   {
   DisplayOneChar(x++,y,ptr);
   if(x==16)
     {
     x=0;y^=1;
     }
   }
}

楼主:
因为数码相机没带回公司,这几章的效果相片等待以后回老家再补上

另外对第22章的程序还没做详细分析,特别是对时序部分的操作,个人感觉C对

时序操作比汇编差,由于1602以前用汇编写过,所以在此只是想了解C对其操作

方式。

网友Y:
哎..谢谢了...
   我有学习板的,手工焊的。资源跟这个差不多。
   我还以为是他错了呢。 不过这本书的汇编版地址没有+0X80。难道这也可以吗?
附件是我通过了防真的1602代码,和另外一本书上的防真。LZ有空就帮我试验下

楼主:
不过这本书的汇编版地址没有+0X80。难道这也可以吗?
//=======================================

这本书没有汇编地址呀,1602的DDRAM是应该加80H的,这个是肯定的,数据手册就是这样规定的

我不想再去折腾你那个仿真了, 要不咱们来个贴子把1602和12864走一遍如何?

另外既然你有实物学习板为何不在实板上验证一下程序?那样不是更实在?

加我QQ,我给你发站内消息了

网友Y:
好啊,怎么走**
你写一篇硬件的,我写一篇防真的吗?

......我只是没有1602的屏.128*64倒是有一块

网友AB:
刚刚注册,新手,看到这样的帖子很开心,觉得学到不少,谢谢楼主了

网友AC:
顶LZ, 自己做了一块板。我的板是买的,慢慢在学C程序中。。。 :)

网友AD:
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这真是好帖 很详细 这阵正好学单片机 看了lz的帖子真是收获不少啊

楼主(2010-07-07):
谢谢兄弟们的支持

楼主:
对原书中1602实验一的程序算法很不爽,于是今天以原书中实验一的要求用汇编重写了一次

RS EQU P2.0
RW EQU P2.1
E EQU P2.2
DataPort EQU P0
;================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SP,#30H;30H--4FH做堆栈
;===================
MAIN:
LCALL CHECK_BF
MOV DataPort,#00000001B;清屏
ACALL WRITE_CMD
MOV DataPort,#00111000B;8总线2行5X7点阵
ACALL WRITE_CMD
MOV DataPort,#00001111B;显示开,光标开,光标闪烁开
ACALL WRITE_CMD
MOV DataPort,#00000110B;写入数据后AC加1光标加1(向右移)写入数据后光标移动而屏幕不移动
ACALL WRITE_CMD
;==================将两行数据分别写入DDRAM的10H和50H,调用之前先给50H和60H赋值==============================
MOV 50H,#90H
MOV 60H,#0D0H
LCALL WRITE_TWOline
;====================左右滚动屏幕=======================
MOV R1,#16
MOV R2,#00011000B
LCALL MOV_LR
;--------------------
LCALL DELAY_520mS
LCALL DELAY_520mS
;--------------------
MOV R1,#16
MOV R2,#00011100B
LCALL MOV_LR
;--------------------
;==================将两行数据分别写入DDRAM的00H和40H,调用之前先给50H和60H赋值==============================
MOV 50H,#80H
MOV 60H,#0C0H
LCALL WRITE_TWOline
LCALL DELAY_520mS
MOV R3,#5
SANSUO:;======================闪烁==================
MOV DataPort,#00001011B;显示关,光标开,光标闪烁开
ACALL WRITE_CMD
LCALL DELAY_520mS
MOV DataPort,#00001111B;显示开,光标开,光标闪烁开
ACALL WRITE_CMD
LCALL DELAY_520mS
DJNZ R3,SANSUO
;=========================================
MOV DataPort,#00000001B;清屏
ACALL WRITE_CMD
;==================将两行数据分别写入DDRAM的10H和50H,调用之前先给50H和60H赋值==============================
MOV 50H,#90H
MOV 60H,#0D0H
LCALL WRITE_TWOline
;====================左右滚动屏幕=======================
LOOP1:
MOV R1,#32
MOV R2,#00011000B
LCALL MOV_LR
;--------------------光标和屏滚归位-----------------
MOV DataPort,#00000010B
LCALL WRITE_CMD
LJMP LOOP1
;===================以下子程序=============================
;--------;查BF(读指令)-----------
CHECK_BF:
MOV DataPort,#0FFH
CLR RS
SETB RW
SETB E
JB DataPort.7,CHECK_BF
RET
;---------;写指令----------------
WRITE_CMD:
SETB E
CLR RS
CLR RW
CLR E
ACALL CHECK_BF
RET
;---------;读数据----------------
READ_DATA:
SETB RS
SETB RW
SETB E
RET
;----------;写数据---------------
WRITE_DATA:
SETB E
SETB RS
CLR RW
CLR E
ACALL CHECK_BF
RET
;==============写两行数据DDRAM地址放在50H和60H中===========
WRITE_TWOline:
MOV DataPort,50H;第一行起始字符DDRAM地址
LCALL WRITE_CMD
MOV DPTR,#TAB1;第一行显示字符表头地址
LCALL DISPLAY;显示第一行数据
;-------------------------------------------
MOV DataPort,60H;第二行起始字符DDRAM地址
LCALL WRITE_CMD
MOV DPTR,#TAB2;第二行显示字符表头地址
LCALL DISPLAY;显示第二行数据
RET
;===============连续写多个字符到DDRAM中==============
DISPLAY:MOV R1,#16;准备显示一行16个字符
DISPLAY1:CLR A;将ACC清零
MOVC A,@A+DPTR;查表取得要显示的数据
MOV DataPort,A
LCALL WRITE_DATA;写入一个数据
INC DPTR;数据表指针加1,准备取下一个数据
DJNZ R1,DISPLAY1;一行没有显示完就继续
RET
;=====================滚动屏幕,滚动多少格存在R1,滚动方向存在R2=====================
MOV_LR:
MOV DataPort,R2
ACALL WRITE_CMD
LCALL DELAY_520mS
DJNZ R1,MOV_LR
RET
;----------------------------------
DELAY_520mS:
MOV R7,#255
DA1:
MOV R6,#255
DA2:
MOV R5,#3
DA3:
DJNZ R5,DA3
DJNZ R6,DA2
DJNZ R7,DA1
RET
;================================================
TAB1:DB "-This is a LCD-!"
TAB2:DB "-Design by ZXH-!"
END

楼主:
等一下我将上面的汇编用C再来写一次

楼主:
因为对书中的程序很不满意,所以自己又把它C了一遍。
由于自己对C还不是很熟悉,在重写过程中遇到了两个问题,已经另外发帖向大家请教了,在此感谢帮助我解决问题的前辈们。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uchar code str0[]={"-This is a LCD-!"};
uchar code str1[]={"-Design by ZXH-!"};
//--------------------------------------
void delay(uint k);
//-----查BF(读指令)------------------
void CHECK_BF(void)
{
DataPort=0xff;
RS=0;
RW=1;
E=1;
while(DataPort&0x80);
}
//-------写指令------------------------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DataPort=CMD;
E=1;
RS=0;
RW=0;
E=0;
CHECK_BF();
}
//-------读数据----------------
uchar READ_DATA(void)
{
uchar RE_DATA;
RS=1;
RW=1;
E=1;
return RE_DATA;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1)
{
DataPort=DATA1;
E=1;
RS=1;
RW=0;
E=0;
CHECK_BF();
}
//==============================================================================================
//--------连续显示多个数据,DDRAM地址坐标放在X、Y中,确定显示位置并写入显示数据-----------------
void WRITE_TWOline(uchar X,uchar Y,uchar count)
{
uchar i;
switch(Y)
      {
    case 1:X|=0x80;
     WRITE_CMD(X);//调用写指令确定DDRAM地址
              for(i=0;i<=count;i++)
               {
                   WRITE_DATA(str0[i]);
                }
     break;
       case 2:
           X=(X+0x40)|0x80;
     WRITE_CMD(X);//调用写指令确定DDRAM地址
              for(i=0;i<=count;i++)
              {
                  WRITE_DATA(str1[i]);
              }
              break;
    default:break;
     }
}
//==============滚动屏幕,滚动多少格存在Place,滚动方向存在Direction==========
void MOV_char(uchar Direction,uchar Place)
{
  while(Place>0)
    {
  WRITE_CMD(Direction);
  delay(520);
  Place--;
  }
}
//================延时KmS=============
void delay(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
//************************************************************************************************
void main()
{
uchar sansuo=4;
//--------------------初始化--------------------
CHECK_BF();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F);
WRITE_CMD(0x06);
//---------------------------写入两行并左右滚动--------------
WRITE_TWOline(16,1,15);
WRITE_TWOline(16,2,15);
MOV_char(0x18,16);
delay(1000);
MOV_char(0x1c,16);
//-------------------------闪烁5--------------------------
WRITE_TWOline(0,1,15);
WRITE_TWOline(0,2,15);
delay(1000);
while(sansuo>0)
     {
   WRITE_CMD(0x0b);
   delay(1000);
   WRITE_CMD(0x0f);
   delay(1000);
   sansuo--;
   }
//===================清屏=============================
WRITE_CMD(0x01);
//====================================================
WRITE_TWOline(16,1,15);
WRITE_TWOline(16,2,15);
while(1)
     {
   MOV_char(0x18,32);
      delay(10);
   WRITE_CMD(0x02);
   delay(520);
  }
}
//************************************

网友AE:
哈哈~~~匠人是书托~~~

大家赞成的跟菜农起哄~~~

楼主:
哈哈~~~菜农,你打错一个字了

应该是:
//========================

哈哈~~~这人是书托~~~

大家赞成的跟菜农起哄~~~
//========================

你把“这”字打成“匠”

结果变成匠人是书托了

可怜的匠人

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

☆⌒_⌒☆

网友AF:
就是匠人是书托!
;P

楼主:
照逻辑来推的话应该是说我是书托才对啊

网友B:
匠人很愿意当书托。

书托是一项很高尚的职业。

如果身边有更多的朋友写书,匠人愿意为他们奔走呼叫,大力推荐。

楼主(2010-09-17):
最近比较忙,手头有项目在做,等忙过了这阵子我来将所有实验完成.

网友AG:
顶起  很系统的学习啊

网友AH(2012-09-10):
还不错了,
楼主很用心哦,
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