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W90P950开发的一些基本问题

楼主(2010-03-28):
之前有用过别的MCU开发,基本操作过程是这样:移植uboot,生成bootloader用ICE烧写到NOR FLASH中。bootloader中tftp内核和文件系统并烧写到nandflash中。
对于W90P950,有如下几个问题:
1)因为芯片支持从nandflash启动(类似step stone的机制?),所以系统可以省掉norflash,将bootloader、kernel以及filesystem都烧写在nandflash中?对于产品来说,一个norflash可以省掉很多成本了。
2)bootloader如何烧写到nandflash中?是不是先配置USB SPI模式,然后用USB线连接板子和PC并用turbo_writer工具烧写?还可以有其他方式烧写么?BSP包里的那个nandboot.img是不是就是从nandflash启动的bootloader可执行文件?spiboot.img就是从spiflash启动的bootloader?
3)烧好bootloader后,可以在bootloader里tftp内核和文件系统并下载到nandflash里?如果板上没有配置网卡,仍然可以不进bootloader用turbo_writer烧写内核和文件系统?

谢谢指教!

网友A:
1)因为芯片支持从nandflash启动(类似step stone的机制?),所以系统可以省掉norflash,将bootloader、kernel以及filesystem都烧写在nandflash中?对于产品来说,一个norflash可以省掉很多成本了。
Ans:是的, 可以將 bootloader, kernel 及 filesystem 燒寫到 NAND Flash 中, 系統於開機前設定為 NAND boot 即可。

2)bootloader如何烧写到nandflash中?是不是先配置USB SPI模式,然后用USB线连接板子和PC并用turbo_writer工具烧写?还可以有其他方式烧写么?BSP包里的那个nandboot.img是不是就是从nandflash启动的bootloader可执行文件?spiboot.img就是从spiflash启动的bootloader?
Ans:透過 USB boot 搭配 Turbo writer 工具燒寫是一個方式, 另一種方式是製作 NAND writer 治具燒錄, 不建議委託外面 NAND Flash 燒錄廠商, 因為 NAND Flash 本身或許會有 bad block 問題, 若不進行 scan 即進行燒寫的話, 可能會造成錯誤發生, 外面廠商燒錄應該是不會去做 bad block scan 的動作。
是的。

3)烧好bootloader后,可以在bootloader里tftp内核和文件系统并下载到nandflash里?如果板上没有配置网卡,仍然可以不进bootloader用turbo_writer烧写内核和文件系统?
Ans:不行, NANDboot.img 目前沒有支持這樣的功能, 所以只能夠透過 Turbo writer 或是治具先行燒錄好。
只要將系統設定為 boot from USB 就可以透過 Turbo writer 燒寫。

网友B:
ls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C:
能说说nandboot.img是怎么用的吗?
nandboot.img能否替代bootloader?

网友D:
回复 网友C:

nandboot.img都是燒入在NAND block[0]的位置
以及透過Turbo Writer燒入至NAND的image或kernel或是binary code
都會在block [0]儲存一個image list
如系統使用NAND boot的方式
nandboot.img會首先被運行
接著依序image no. 載入或是執行image設定的動作

网友E:
2楼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F: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