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0-03-28):
如何在MTK中实现类似多线程的架构?

有代码最好,没有代码就说下思路吧,谢谢!

网友A:
可以实现多线程啊,比如:
kal_bool mmi_create(comptask_handler_struct **handle)
{
    /*----------------------------------------------------------------*/
    /* Local Variables                                                */
    /*----------------------------------------------------------------*/

    static comptask_handler_struct mmi_handler_info =
    {
        MMI_task,   /* task entry function */
        MMI_Init,   /* task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NULL,
        NULL,       /* task reset handler */
        NULL,       /* task termination handler */
    };

    /*----------------------------------------------------------------*/
    /* Code Body                                                      */
    /*----------------------------------------------------------------*/
    *handle = &mmi_handler_info;
    return KAL_TRUE;
}
这样你就创建了mmi线程(task)
task交互采用发送消息等方式进行交互。

网友B:
MMI_task是循环主函数,在这里进行消息处理,任务分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