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50之QT应用问题

楼主(2010-03-28):
新唐提供的NUC950BSP包中,QT似乎只能编译成静态库,有没有哪位高手研究过如何编译成动态库,我试了了好几次都不行,
1。 ./configure .... -shared ...    没用,编译出错
2。./configure ..., 即不添加-shared,可以成功编译出动态库,但编译QT应用程序时,连接出错,查看自动生成的Makefile,发现LDFLAG有static选项,去除此选项,编译出现段错误
3。./configure ... -static ...,可以成功,但是静态库,编译应用程序也可以成功,但应用程序太恐怖,最简单的QT demo在strip后还有7M左右,另外发现新唐似乎特别偏好静态库,连根文件系统下lib目录都省了,所有应用都是static link,连busybox都是(顺便说一句,BSP还很不够完善,自己要做的工作还不少)

网友A:
你试试1)更改根文件系统及内容2)对NAND进行分区及yaffs2文件系统的使用3)实现动态库版本的QTOPIA-4.3.34)  重新矫正了触摸屏

网友B:
更换芯唐提供的编译器

网友C:
建议busybox等应用程序全部换成了动态库版本

网友D:
添加vsftpd, telnetd等基本网络工具没有

网友E:
给内核添加硬实时功能,提高时间精度,使之成为硬实时OS,并进行测试。

网友F:
我之前做过一些QT有下列注意的东西:1)退出QT程序时,需按一下LCD屏,没搞明白怎么回事2)MAC PHY芯片的启动时间太长,估计有3-4秒,应强制工作在100M,全双工模式3)SD卡测试

网友G:
刚开始学习QT,大家相互交流下

网友H:
使用動態庫的話,太大了。单单QT的就37M了。你们SDRAM多大?

网友E: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