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代码和蓝色代码在编译后的执行结果上会不一样。

楼主(2010-03-28):
if(RI0){         //是发送中断还是接收中断
  RI0 = 0;        //清接收标志位
  #if 0
  if (++g_nFifoRecvEnd != g_nFifoRecvStart)
   UartRecvBuf[g_nFifoRecvEnd-1] = SBUF0;  //保存接收到的数据//之前漏写了-1

  else
   g_nFifoRecvEnd--;

  #else
  if (g_nFifoRecvEnd +1 != g_nFifoRecvStart)
   UartRecvBuf[g_nFifoRecvEnd++] = SBUF0;  //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endif
}
注:
1. 串口中断是最高优先级,不可能有最高的优先级的中断将其打断。
2 . 红色部分能够正常工作,而蓝色的确有时会出问题。

网友A:
实现的功能都不一样,怎么比较?
两种语句通过指针写入的偏移是不同的。

楼主:
呵...漏写了-1了.
指针这次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