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是否真的有问题!

楼主(2010-03-28):
(无正文)

楼主:
00 ff 1c也无法接收,诡异,其他的可以接收

网友A:
这个不是串口的BUG。
如果用的是uclinux,设置串口为raw模式,禁止流控就可以了。
也有可能是电脑上的串口软件的控制方式有问题,我用LPC2XXX的ARM,用ISP工具下载了程序之后,再用串口调试助手也出现收不到00ff1a这种现象,然后再用电脑自带的超级终端打开一下串口再关闭,然后再用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了。

网友B:
用这个调试器判断一下。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