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驱动出错

楼主(2010-03-28):
修改串口2的驱动,添加红外配置,就添加了两句话 #define IRDA 0xfff80220    在open函数里
添加IRDA |=0X0005,编译出错:
w90p710_uart_2.c: In function `rs_open':
w90p710_uart_2.c:3305: underscore in number
w90p710_uart_2.c:3305: invalid lvalue in assignment
make[4]: *** [w90p710_uart_2.o] Error 1

我换成IRDA &=~0X0005 或者IRDA=0x0005都不行

网友A:
0xfff80220  |=0X0005
按着你的 想法换算应该是这样的算式,你觉得这样有意义么?驱动里面都已经有了例子了,自己去研究

楼主:
自己太菜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B:
本人也是菜鸟,只好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