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位计算

楼主(2010-03-28):
(图片)

网友A:
1. 无电流,等电位
2. 电压源的极性
3. 比较大小和方向
大二了吧?不用心急,慢慢学习电路理论,学好专业基础课很重要哦

重修过电路理论的衰人飘过……

网友B:
电流方向可以先假定。计算完之后如果是正,则假定的方向正确。为负就是跟假定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