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各位过来看看,这是否是个笑话?

楼主(2010-03-28):
大家好,江西省技能竞赛题,用Multisim10,Ultiboard10完成下电路的仿真及PCB设计,哪路高手看看,上图有问题没有?我是觉得作为省级竞赛题出现如此低级错误是在是笑话,呵呵,【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笑话】

楼主:
坛子有高手就快发话啊,该电路有什么问题就说说,看看是否与自己的理解一致,实在没把握,不敢相信省级的电子专家会出如此低级错误

楼主:
补充一下:该电路要求实现优先抢答、限时(所限时间可以设定)抢答功能

楼主:
必须顶上去,
高手都休闲去了?还是这问题实在太菜?都不屑回答,郁闷

楼主:
高手都休闲去了?还是这问题实在太菜?都不屑回答,郁闷

网友A:
都2010年了,还有一堆74LS搭电路,随便一个mcu就搞定了啊,或者一个CPLD也搞定了,这是多么远古的题目啊。

楼主:
6楼,不错,这类电路目前基本上都很难见到了,这是中职的竞赛题,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学生学会使用Multisim和Ultiboard,可题既然出了,作为中职的学生或者老师就得去琢磨它,竞赛组委会就是认为没问题,所以提出来大家讨论一下,论坛的高手很多,想必能指出其问题所在...
这里讨教了。

楼主:
还是自己顶上去,我就不信21IC就没有热心的高手!

网友B:
粗略的看了眼。。。没发现明显的错误,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B:
看来得画个逻辑图了。。。。。
多年不分析这种图了=。=

楼主:
粗略的看了眼。。。没发现明显的错误,我再仔细看看
引用 网友B:

谢谢yytdragon,请你注意看看N1,N3的连接,74ls00(与非)与74ls04反相器的输出端直接连在一起了,它们都不是OC或OE输出结构的,能这样连一起么?
自己没把握,所以求助了

楼主:
还是自己顶,期待热心人出现

楼主:
或许传统的电路都没人能看懂了,偌大一个论坛居然都没人敢发表意见

网友C:
你说的“74ls00(与非)与74ls04反相器的输出端直接连在一起了”在哪里,直接说标号。

楼主:
总算等来个热心人。
N1,和N3的网络标号,都直接连接了74ls00(与非)与74ls04反相器的输出端,这样有问题吧?

网友C:
74ls00,74ls04都是图腾柱输出,在芯片内部集电极与电源之间都是有电阻的,输出可以连在一起,你可以用Oc电路来理解这部分电路功能。

楼主:
74ls00,74ls04都是图腾柱输出,在芯片内部集电极与电源之间都是有电阻的,输出可以连在一起,你可以用Oc电路来理解这部分电路功能。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如果74ls00,74ls04输出端可以连一起,那应该是实现线与逻辑;可用Multisim10仿真时会报错,而把74ls00,74ls04输出端通过与门后输出,仿真通过!所以我分析,74ls00,74ls04输出端在实际是否也是不能直接相连的?

网友C:
最好还是选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74ls01,74ls05来实现线与逻辑,图腾柱输出一般用在高速电路。

楼主:
怎么不能评分呢?

网友D:
如果74ls00,74ls04输出端可以连一起,那应该是实现线与逻辑;可用Multisim10仿真时会报错,而把74ls00,74ls04输出端通过与门后输出,仿真通过!所以我分析,74ls00,74ls04输出端在实际是否也是不能直接相连的?

仿真通过了 不过是换成了或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