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pcm信号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0-03-28):
手上有一项目,需要一段特定的信号输入做为测试源。这段信号是由同轴电缆上传输的经adpcm编码后的音频信号。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将这段信号记录下来呢?

网友A:
将adpcm编码之后的数据写入内存,然后看有没有办法把内存的数据读出来,用WAVE格式做成一个.wav格式的音频文件就可以了,只用按照你所用的ADPCM格式按要求加一个WAV的文件头就可以了。

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