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电源加载电压动态跌落,卸载电压超调

楼主(2010-03-28):
(无正文)

楼主:
请大家指导指导

网友A:
原因有二:
1、电源内阻较大。
2、超调仅发生在用负反馈调整输出的电源。负反馈电路特性设计得不好,阻尼不够,就会产生超调,甚至衰减振荡。

网友B:
发现重载突卸时,输出电压确实出现一定的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