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世界级难题:可控硅击穿问题,请高手进来

楼主(2010-03-28):
附图是咖啡打豆机的原理图,负载是150W的马达。控制马达通断的是可控硅T410-800.在电源输入端不断地插拔插头(230V),到几百次的时候可控硅会被击穿,我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能避免,如:改电阻R2=100R/1W,在电源输入端加压敏电阻471等,除非换上进口原装的ST牌子的,国产的不行。不知问题出在哪,如果要用国产的,有什么办法吗,因为国产的便宜。

楼主:
没有高手进来,先顶一个

网友A:
换了别的能行,那你说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B:
个人认为两种情况可以导致损害.
1:过流
2:过压
从你描述来看,过流可能性不大,那就应该是过压了,
不知你的OPB是不是连接电机的线圈,如果是的话可能是没有对电感做放电处理,导致高压加在可控硅上了.
可以将R2短路,C9加大后继续测试,看看有没好转.注意这时候会有些漏电.该方法仅供定位用.
个人建议关键器件需要仔细核对,比较并且大量测试后才能替换,特别是想降成本的时候.

网友C:
解决了这问题就成了世界级的高手........:victory: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宜用“世界级”称谓,因为它只是你目前面临的具体工程问题,不具体有广泛性、代表性,甚至可以算是应用上的误区

看图,你的OPA和OPB应该是接电机。表面上,你的保护器件C9和R2能保护T410,但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

C9和R2正确的接法是尽量靠近冲击源(在此应该是电感负载电机),而不是被保护对象T410,这就是电路故障频发之所在。当然,更好的办法是两处都有保护。

具体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在电机接线端并一套浪涌吸收器,同时保留现有的板上RC吸收器。如果你不放心,这套浪涌吸收器可以是多种过压保护的组合,如压敏+RC。还不放心,可以在电源进电端再加一套防止外来冲击源的冲击,且给电路加入过零导通控制

上述方法不会彻底安全的,因为还有许多意外,如雷电等等。

楼主:
感谢上述高手详尽的分析,负载带的是电机,我在电机二端已并联了0.1uF的安规电容。效果还是一样,嗨真麻烦,看来还是得用进口的可控硅,想支持民族企业都不行。

网友E:
LZ能及时醒悟不错了,国产货也得看能不能支持,我也拥护支持国产货,但是那帮人真是不知好歹,靠价格拼,不是靠质量拼,很多时候支持的很是郁闷。
不过过零时启动驱动可控硅会好很多

网友F:
感觉是过压的问题
哈哈
1还有先把两个4007缓冲快回复的FR107的试试
2好好调整C9和R2的参数,不同的参数它的吸收效果时不一样的(直接用示波器看可控硅两端的电压),这个和电机的电感,使用的频率(你这个就是50Hz),还有可控硅的恢复时间有关的
3还有比较一下国产和进口的可控硅的恢复时间,这个参数我估计不一样,可能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G:
建议LZ在程序中加入开机程序延时(缓起动)试试,以减小对可控硅的冲击。

楼主:
注意,我还没开机工作,是插拔插头时把可控硅打坏了,击穿后马达才转

网友H(2012-05-31):
看DI/DT    DV/DT参数

网友I(2012-08-20):
可控硅带感性负载的话应该在可控硅电路中加一个rc吸收电路来保护可控硅,要不很容易被击穿

网友J:
1.应该是电压冲击,你的可控硅VDRM有没有市电的1-2倍,如果没有可能损坏
2.可控硅带动感性负载的话,可以在串联一个几MH的电感,减小DU/DT  DI/DT的。
3,过零启动

网友K(2012-09-24):
15# xuyiyi 你好!加开机程序延时的好处是什么呀?

网友L:
D1   IN4007  换成HER107
Q1,Q2  基极加个100K以上的下拉电阻
试一试

网友K:
可控硅带容性负载会击穿吗?我带了60KVAR电容就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