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程序烧写问题:一按挂机键就开机

楼主(2010-03-28):
大家好,现在遇到了一个难题:使用Flash tool烧写程序,鼠标点击“download”后,长按挂机键,但是总是不烧写,而是直接开机。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确定COM PORT 不是COM 1

网友B:
把down线重新插拔。

网友C:
确定down线没问题。

网友D:
确定你的usb口没问题。

网友D:
或者反复拔电池 装电池。

网友E:
正确flashtool版本正确。 如果6235用FlashTool_v3.0852.00, 6225可以用FlashTool_v3.1.04.02

网友F:
呵呵,肯定是你的串口问题,你要确认电脑识别了你的下载线,并确认是第几个COM口!如果这些没问题,直接开机说明电源线和GND是接好了,确认RX和TX这两根线通过I\O口后还通不通!

网友G:
恩,检查下你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