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器件] 如何学好模拟电路?

楼主(2010-03-28):
根据网上的一些资料总结下模拟电路设计技巧,有垫凌乱,不过比较实用

先看基本书,再动手练习练习

Razav 如果有耐心看大头
英文最好,翻译也很不错
现在基本全世界做模拟的公司对刚进来的人都要求看
Razavi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确实是不错
入门不容易啊,你要想清楚了,是不是要搞模拟
看书+做实际的电路设计
先读三本圣经啦,再做做习题
先疯狂地看完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再疯狂地将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看一遍,最后疯狂地把他的习题做完!这是你基本有点模拟集成电路的概念了,在找几个小电路仿真一下。调一个运放试试看,要是还是没有感觉,再疯狂地看几遍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高等教育版
电子技术基础
可以先上一门模拟电路的课再说
你要是学基础的话,从最基本学起
多看看经典的书
感觉那本红宝书也不错的,gray的那个
先看一下康或童的模拟电路好了。
刚开始就看原本英文,还要什么入门啊.

多看书,多仿真!
你们怎么把模拟电子电路设计和,模拟IC设计混为一谈啊??
完全不同的2个领域
如果你想搞模拟电子电路设计,看拉杂为的完全没用,根本就不用你如何费尽心思的去调管子参数来优化(事实上也不可能用分立元件来构成一个运放)。直接拿已经成产品的op,再加外围电路。重点是外围电路的设计
怎么这里的人都搞不清这两者的关系??
我觉得学习入门还是很容易的,最最关键的是不是有机会把
这些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或者说有没有机会去实践所学的。
简单的一句:时间+理论啊~~~~~
最好的办法是向大师们学习。看书是一方面,但难以掌握住重点。其实作为教科书肯定要面面俱到。但实际应用中就不一样了。感谢berkeley等大学的无私奉献。将他们顶级的课程放在了网上。个人建议去berkeley上一门EE140 webcast,就能跟他们的学生坐在一间教室里,听大师们指点,最快速有效的方法。如果还想深造,再接着学研究生的EE240Berkelry可是 IC业界的圣地哦。
可以先看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童诗白的,再看一下拉扎纬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给自己找个题目,边做边学。
小日本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下册--

razavi, paul gray 等等。 berkeley的视频也可以
工作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边工作、边实践、边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
把拉扎维的书多研究研究

楼主:
模拟电路IC三本圣经,读懂,应该就差不多了:

学模拟电路怎么入门?
1.先看看《模拟电路技术》
2.找一些工程师聊聊。
3.看看一些电子产品电路图

模拟电路其实很难得,包括很多东西,我建议你先从低频模拟电路入手,参考资料可选择科学出版社一系列的日本人的书籍,他们的书适合入门,等到一定程度时(我想最少要一年多吧)再学些电磁兼容理论,这方面我就不敢多说了,我手里常用的就是大概英美的书籍,还有一些网上下载的英文资料,学完这些之后,你再看看高速信号理论(其实含在电磁兼容里面),

入门的书:有国外的教材的话,用国外的,感觉他们编的书比较接近工程实际
入门的实践:最好能有基本的仪表仪器,基本的器件,面包板——或者仿真软件MultiSim(强烈推荐)或PsPice
然后多上网,逛论坛,或一些学习网站,当然如果你可以搜到国外或国内大学的上课的课件或学习网站,就更好了

感觉动手才是最基本的哦

理论还是很重要的.动手的话,如果没有实物就用软件sim吧.

先看书,再动手,有个师傅最好了

如果是在学校的话,多做点模拟的电子设计吧,如D类功放,开关电源之类的.
装个仿真软件仿真一下,可能会更好...

很同意30楼的说法。模拟电路设计这个概念还是要再分的。你是想偏重于“板级”还是“芯片级”,这个很重要。先把方向搞清楚。你进联想或者进TI显然是不同的

技术类的东西实践最重要。要结合做项目才能逐步掌握。一边做项目一边找适当的书看看比较有效。往往都偏重于一项。除了看书外,多看点芯片公司的application note很有帮助。楼上说多看点外文书,很有道理。国内大多干活的不写书,写书的不干活。

多动手做电路

同感,本来想看看模拟电路的经验,结果大家讲的都是IC设计

拉扎维和飞利浦艾伦的都可以

我当时在学校是从拉闸为——格雷——艾冷看过来的,还有器件方面,系统方面,版图方面都看了很多书,然后结合项目就慢慢懂了。
刚开始都是**一些结构,后来慢慢就知道结构的优缺点了,也能灵活应用和分析了

my 2 cents: Don't touch the books in Chinese. Just read the original ones.

模拟电路重要的还是看应用领域
不同的领域关注点不一样,高精,高速,强背景噪声下微弱信号检测都是有各自的特色
那些模拟电路的Bible并不适合于电路设计入门
还是先看看主流厂家的op,adc的应用手册
再针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深入下去吧

学习理论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略动手能力,在学习的时候如果能设计一些小东西,如电源电路、波形产生电路(是动手做,不是画原理图),会对你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也能让你设计时能考虑更多的东西,使设计更加完善。

楼主:
模电.数电个人认为在大学期间没有实践根本就学不好!! 书本上的东西根本就不会转成实际的东西!! 比如匹配,比如三极管,MOS管,电阻,电容,A/D, D/A我想大学只是仅仅是原理吧,实际调试的过程中,比这个烦多了!! 建议多实践!

大学里首先要解决的是换教科书,这方面和国外差距太大

学好基础就好了,实践能检验你的基础打没打好

多理解,多做习题,学无止境,打好基础是关键!

个人觉得大学里的东西还是比较有用的,起码有个原理性的认识,给工作时再继续深入研究做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实践收获自信

我觉得有理论没实践并不可怕,实践可以长期积累;但是有实践没理论,那就如盲人摸象。

数字电路模拟电路这些都是基础课,夯实基础+ 实践 才能有新的体会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掌握它们的公式定理是怎么来的,看得懂稍微复杂的电路图。(我是在校大学生,我自认我学得还行,但每次考试都!!平时问我很傻的问题的人都比我高,令我十分郁闷

书本上学到的都是些理论的东西,但是实践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电路与系统,材料问题。。。

其实数电模电不能同日而语。我就说模电。我觉得半导体的知识是基础,然后童士白的那本bipolar好好学,何谓学好?我认为你只要自己做个运放,要符合给出参数,这个过程ni会学到很多。想学好的话,我觉得你不从事这个行业的话,这样就gou了,至于国外的书,我认为还是有了基础之后再看,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国外的书比国内的好了。请问现在有几个人会为了平时研究运放?呵呵,搞IC的悲哀。所以说公司才是练人的地方。

基础还是基础,到时候就是用基础的东西

基础一定要打牢,将书上的典型电路背下来,将会让你受益终生。

很高兴又这么多人参加了讨论。当时我发贴时留下的的疑惑,其实到现在也没能完全解开。
我现在才发现自己原来学的很多东西都不扎实,理论到用时才方恨少,只能从头回去翻课本。
理论不扎实想自己做点东西出来时不可能的,只能老是照着别人的电路图来用,心里很是不爽,而且情况一变又不知所以然了。
所以现在才发现课本知识的重要性,这是学校的这种教法没法让人学的透彻。
刚开始学模电是很容易摸不着头脑的,建议初学者多思考,多问为什么,多总结自己学到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可以通过和老师沟通达到这点。只要自己勤没有学不好的。
接下来的就是要争取自己多做实验,从最简单的电路开始焊,放大,滤波…………
怎么说自己也要有个烙铁,否则你想学好电子学,那只是空想。

感觉在大学里什么也没学会,就能应付考试。
现在工作了,才知道知识的重要性,自学再自学!
大学的老师太差了!没有以实际实践的教育方法来教课,上完四年学,才认识几个元器件??
悲哀~~

弄清楚书本主要知识点,我想过关还是不难的,指考试。如果用起来,还要自己多看看资料了

我觉得本科打好基础  研究生再进行实践  我现在做数字  跟着老师做  但是我还是大三的  我觉得书上的东西确实和实际有好大差别

我现在在读大三  跟着导师学点东西  有些东西确实不是书本能说清楚的  有的人建议换教科书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现在我们用的很多全是国外的教材  关键还是仪器与思维方式

实践是学好模电\数电的最好办法
成绩不好并不重要,我们学院很多成绩很好的学生,由于以前没做过东西,外专业的学生做了一个简单的三端稳压电源,他们都不认识.
不亲自做做电路,就算考试成绩再好,掌握的东西也算是零

i think the keys are: simulation+calculation

关键在于思考,书上所说的是代表作者的观点,你要想想那样是不是对的

多看教科书,多做题,多仿真。

其实理论和实践差别很大,学完课本了去做东西,你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但反过来,书到用时方恨少!
学习也是个体力活,就是这样反复中才会有进步的

当你看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懂了,觉得做点实际的东西才是重要的,但是当你在设计一些电路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好多东西都不懂,特别是当让你在设计中要使用到器件的一些极限特性的时候,又突然觉得还是得去看看书。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带着问题去看书,在看书中多思考这些东西对应着电路的哪些特性,而在电路设计的时候却要多想一想哪些元件特性会对某个参数有什么样的影响。

多做一些这样的思考会对以后从事电路设计有好处的。

好书要一遍一遍地看,而且相信同一本书,你每次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网友A:
写得不错,可惜当初没有认真学好

网友B: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都是基础的必修课应该非常重视!

网友C:
纽曼 编著的《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不错。

如果能把这本书的分析计算全部搞清楚,
水平应该长进不少

网友D:
不错,可惜大学要结束了……

网友E:
把那基本经典的模拟教程吃透就差不多入门了
其他的都是空话

网友F:
多实践实践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G:
先把理论知识学习好,然后就是用软件模拟仿真一下,最后就是实践一下,模拟电路是最诡异的!

网友H(2010-07-24):
想学好,看了书很久也没有起色,我想还是需要实践才能唤起兴趣和发现更多问题!

网友I:
还是做一个具体的项目把,否则什么书看看都得睡着

网友J:
谢谢老师指点特别是准直藕我先试一下这样至少直流工作点的稳定性和常规的长尾一样好了吧

网友K:
模拟电路全是个经验!

网友L:
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