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时钟信号

楼主(2010-03-28):
我想问一下,如果时钟信号不是方波信号,对程序运行有没有影响?比如,两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

网友A:
LZ你说的是哪里的时钟信号

楼主:
用程序给你信号,感觉那信号不是方波

网友B:
这问题问的~,看具体情况了,有些东东有占空比要求的,有些没有

网友C:
楼主描述了半天,好像还是说得不清楚

楼主:
我的问题是关于AD0809的时钟信号的

楼主:
CLK输入端的时钟信号可不可以不是恒定占空比的
和单片机连接的话,这个信号由软件编程给出,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一下我发的图,这款AD有没有占空比的要求?

楼主:
初级菜鸟。哪里说得不地道。请多多指教

网友B:
这种IC 的 clock 宽度只要不是很窄就可以,对占空比没要求

网友D: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