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如何做或使用静态库

楼主(2010-03-28):
ads 编译个静态库 .a文件, 在mtk工程的option.mak里把.a和头文件目录加进来。 注意ads编译的参数和处理器

网友A: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呢?
例如我按照平常的方法,新建了一个模块:HelloWorld,按照平常的编译方式,就编译成了bin,现在我想把我的HelloWorld编程一个lib,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mtk工程的代码会一齐编译成.bin, lib 需要用ads 1.2来编译,target setting为ARM Library, Compiler Processer一般是ARM7E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