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器件机械尺寸标注识别!

楼主:
请问下各位:
第一幅图0,12;0,27以及后面的0,08分别代表什么啊?那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第二幅图中7,50TYP;10,20/9,80……等等这样表示什么意思啊?
您的正确的回答我深表感谢!

网友A(2010-03-29):
第2幅图,TYP表示典型值,分号上面是最大值,下面是最小值。
不论什么参数都是必然有误差范围或前提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