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元器件S169

楼主(2010-03-29):
这芯片谁用过吗?两个原理框图中总有一个通道是导通的啊?发射或者接收

楼主:
R P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这产品还细分为两类型号,其中分后缀P和后缀R的。
后缀P的是正向(Positive),后缀R的是反向(Reversed)
胡猜一下,比方说S16A30P就是30V、正向的。

这个看起来就是电流比较大的肖特基管嘛

网友B:
器件背面的那金属部分,就是接散热片的部分,在物理上总是与芯片的某个管脚相连,这是几乎所有芯片的共性

网友C:
这肖特基通过电流真不小

楼主:
用在射频前端的点子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