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式单端反激转换电路

楼主(2010-03-29):
当M1截止时,变压器次级电感线圈中的电压极性反转,使VD导通,给输出电容C充电,同时负载R上也有电流I流过。M1导通与截止的等效拓扑如图2所示。

请问M1截止时,次级为什么极性会反转。M1截止,不就没电流,不工作了?

网友A:
看《电路基础》,电感电路那部分,务必对电感中电流变化与感生电动势的关系理解透彻。

网友B:
这样好理解一点:
M1导通,给变压器初级储能;M1截止,变压器释放能量,给电容充电。
所以叫反激啊,呵呵。

楼主:
总是看电容是储能,忘了电感也是储能元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