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路测一信号上升沿,上升沿时间是300ns

楼主(2010-03-29):
项目中需要测试一信号的上升沿,上升的时间仅仅在300ns左右,不知道用什么方案比较好?用高速比较器后,V/T吗?可是只有300ns.各位老师指导指导

网友A:
示波器撒,100M的示波器都可以搞定的。

楼主:
呵呵,不用示波器,自动测量的说

网友B:
比较器+硬件作的计数器

网友C:
啥叫测试一个信号的上升沿?
感觉说的不具体!

网友D:
同意楼上。
你描述的不清楚,测试上升沿的什么?上升时间?用ADC采集,然后计算,很多DSO都有自动测量功能。

网友E:
300ns = 0.3us = 33.3M

有几个方案:

1、用高速AD采集,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 前端的运放要选高带宽的高速运放;AD的采样频率要不小于350M,即保证上升沿采集10个点;可以考虑几个高速运放并联用时钟移项的方法采集;

2、高速比较器,然后用高速计数器处理得到的脉冲;计数器频率不小于350M;可以用FPGA里面的DLL来做;

3、电压/时间转换电路,把这个上升沿转换成用恒流源充放电,把这个时间放大后再测量;

4、用专用的V/T时间转换芯片,成本很贵;

网友D:
你要是信号幅度不定,建议用ADC采集。比如,可以自动测量10%到90%上升时间,精度取决于采样频率。能买到的ADC,现在可以到1GSPS以上,难度在于信号调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