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香主

楼主(2010-03-29):
stm8s207sb那款单片机Px_IDR寄存器刚上电和复位时的值不是0x00;例如PD_IDR是0xe2;请问香主这是为什么?

楼主:
补充,我们实验室另外两个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A:
1)为什么一定要等于0x00?
2)硬件上怎么接的?

楼主:
用户手册上说是0x00啊,不过我现在发现是不是0x00不影响编程,硬件就是三合一的DEMO板。但发现我将PD口的低四位设为上拉输入,但调试时看PD_IDR寄存器始终是低电平,还有PB口也是这样情况,其它口正常,其他人的板也正常,是不是这块芯片有问题?

楼主:
本人请教老师,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如何解决的?

楼主:
回复香主,我用的是三合一评估板,是硬件电路原因。因为设置上拉输入,而PD口低四位中有三位是接1k电阻和led串联到地,这样内部上拉电阻45k,分压之后引脚电压就有1.7伏左右,在PD_IDR寄存器中显示的就是低。如图

图

网友B:
你这还好点,因为给出内部上拉电阻的大概阻值范围了。。。。
NND现在好多处理器都不告诉内部上拉多少,只是说内部可配置能弱上拉。。。。。。。。
搞的很恼火,每次都得去试……

楼主:
补充,PD低四位中PD1口正常,我四楼那个没说清楚,PB口也只有接电位器和电阻的低四位是这种情况。呵呵,可见不是ST产品问题,是本人水平问题。在下虚心学习。